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与设计

楼主:
     电源装置是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高频开关式直流稳压电源由于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和重量轻等突出优点,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开关电源的控制电路可以分为电压控制型和电流控制型,前者是一个单闭环电压控制系统,系统响应慢,很难达到较高的线形调整率精度,后者,较电压控制型有不可比拟的优点。
      UC3842是由Unitrode公司开发的新型控制器件,是国内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电流控制型脉宽调制器。所谓电流型脉宽调制器是按反馈电流来调节脉宽的。在脉宽比较器的输入端直接用流过输出电感线圈电流的信号与误差放大器输出信号进行比较,从而调节占空比使输出的电感峰值电流跟随误差电压变化而变化。由于结构上有电压环、电流环双环系统,因此,无论开关电源的电压调整率、负载调整率和瞬态响应特性都有提高,是比较理想的新型的控制器闭。
      1 电路设计和原理
      1.1 UC3842工作原理
      UC3842是单电源供电,带电流正向补偿,单路调制输出的集成芯片,其内部组成框图如图l所示。其中脚1外接阻容元件,用来补偿误差放大器的频率特性。脚2是反馈电压输入端,将取样电压加到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再与同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误差电压。脚3是电流检测输入端,与电阻配合,构成过流保护电路。脚4外接锯齿波振荡器外部定时电阻与定时电容,决定振荡频率,基准电压VREF为0.5V。输出电压将决定变压器的变压比。由图1可见,它主要包括高频振荡、误差比较、欠压锁定、电流取样比较、脉宽调制锁存等功能电路。UC3842主要用于高频中小容量开关电源,用它构成的传统离线式反激变换器电路在驱动隔离输出的单端开关时,通常将误差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通过反馈绕组经电阻分压得到的信号与内部2.5V基准进行比较,误差比较器的输出端与反向输入端接成PI补偿网络,误差比较器的输出端与电流采样电压进行比较,从而控制PWM序列的占空比,达到电路稳定的目的。

     1.2 系统原理
      本文以UC3842为核心控制部件,设计一款AC 220V输入,DC 24V输出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稳压电源。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是一个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系统。变换器的幅频特性由双极点变成单极点,因此,增益带宽乘积得到了提高,稳定幅度大,具有良好的频率响应特性。
      主要的功能模块包括:启动电路、过流过压欠压保护电路、反馈电路、整流电路。以下对各个模块的原理和功能进行分析。电路原理图如图2所示。

    1.2.1 启动电路
      如图2所示交流电由C16、L1、C15以及C14、C13进行低通滤波,其中C16、C15组成抗串模干扰电路,用于抑制正态噪声;C14、C13、L1组成抗共模干扰电路,用于抑制共态噪声干扰。它们的组合应用对电磁干扰由很强的衰减旁路作用。滤波后的交流电压经D1~D4桥式整流以及电解电容C1、C2滤波后变成3lOV的脉动直流电压,此电压经R1降压后给C8充电,当C8的电压达到UC3842的启动电压门槛值时,UC3842开始工作并提供驱动脉冲,由脚6输出推动开关管工作。随着UC3842的启动,R1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余下的任务交给反馈绕组,由反馈绕组产生电压给UC3842供电。由于输入电压超过了UC3842的工作,为了避免意外,用D10稳压管限定UC3842的输入电压,否则将出现UC3842被损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那一段文字,写的是反馈的绕组给芯片供电?芯片的VCC引脚有电流的限制吗?比如你说的通过R1的电流 ...

这是UC3842/3/4/5说明书有关电源部分。

参看首帖第二幅开关电源的电原理图。
上电(电源开关闭合)后,电容C1C2在工频交流的半个周期(10毫秒)内即可充电到交流220V的峰值(310V)。
电阻R1比较大,通常100~200千欧。电容C8也比较大,通常有50~100uF。
在C8两端电压还没有上升到UC3842启动电压时,UC3842内部只有施密特触发器耗电,其余部分不工作也不耗电。施密特触发器部分耗电典型值仅0.5mA(在说明书另一处,不在上图中)。那么流过R1的电流除供应UC3842的施密特触发器部分外尚有富裕,还可以对电容C8充电,C8两端电压逐渐上升。
C8两端电压上升到一定值(UC3842典型值为16V),施密特电路翻转,整个UC3842都得电,开始工作。此时UC3842耗电远比流过R1的电流要大(至少十几毫安),所以C8两端电压必定降低。
但UC3842开始工作后,只需要开关电源的几个开关周期,N3就可以通过D8和R7对C8充电到足够UC3842的电压。在这几个开关周期中,UC3842是靠C8供电工作的。上面的说明书中最下面表明:对UC3842来说供电电压要到典型值10V施密特触发器才会翻转回去。所以在这几个开关周期内C8两端电压没有降到10V以下,N3就可以经D8R7对C8充电到足够维持UC3842工作的程度。
因此,电源开关闭合后,此开关电源+24V端要经过一小段时间才有输出,这段时间就是R1对C8充电的时间,大约零点几秒。其后开关电源即可正常工作,N2整流供+24V输出,N3整流供电给UC3842自身。这是个相当巧妙的设计。

网友:
     1.2.2 短路过流、过压、欠压保护电路
      由于输入电压的不稳定,或者一些其他的外在因素,有时会导致电路出现短路、过压、欠压等不利于电路工作的现象发生,因此,电路必须具有一定的保护功能。如图2所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输出端短路而产生过流,开关管的漏极电流将大幅度上升,R9两端的电压上升,UC3842的脚3上的电压也上升。当该脚的电压超过正常值0.3V达到1V(即电流超过1.5A)时,UC3842的PWM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PWM锁存器复位,关闭输出。这时,UC3842的脚6无输出,MOS管S1截止,从而保护了电路。如果供电电压发生过压(在265V以上),UC3842无法调节占空比,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电压大大提高,UC3842的脚7供电电压也急剧上升,其脚2的电压也上升,关闭输出。如果电网的电压低于85V,UC3842的脚1电压也下降,当下降lV(正常值是3.4V)以下时,PWM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PWM锁存器复位,关闭输出。如果人为意外地将输出端短路,这时输出电流将成倍增大,使得自动恢复开关RF内部的热量激增,它立即断开电路,起到过压保护作用。一旦故障排除,自动恢复开关RF在5s之内快速恢复阻抗。因此,此电路具有短路过流、过压、欠压三重保护。
      1.2.3 反馈电路
      反馈电路采用精密稳压源TL431和线性光耦PC817。利用TL43l可调式精密稳压器构成误差电压放大器,再通过线性光耦对输出进行精确的调整。如图2所示,R4、R5是精密稳压源的外接控制电阻,它们决定输出电压的高低,和TL431一并组成外部误差放大器。当输出电压升高时,取样电压VR7也随之升高,设定电压大于基准电压(TL431的基准电压为2.5V),使TL431内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升高,致使片内驱动三极管的输出电压降低,也使输出电压Vo下降,最后Vo趋于稳定;反之,输出电压下降引起设置电压下降,当输出电压低于设置电压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下降,片内的驱动三极管的输出电压升高,最终使得UC3842的脚1的补偿输入电流随之变化,促使片内对PWM比较器进行调节,改变占空比,达到稳压的目的。R7、R8的阻值是这样计算的:先固定R7的阻值,再计算R8的阻值,即

     1.2.4 整流滤波电路
      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直接影响到电压波纹的大小,影响输出电压的性能。开关电源输出端中对波纹幅值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输入电源的噪声,是指输入电源中所包含的交流成分。解决的方案是在电源输入端加电容C5,以滤除此噪声干扰。
      (2)高频信号噪声,开关电源中对直流输入进行高频的斩波,然后通过高频的变压器进行传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掺人高频的噪声干扰。还有功率管器件在开关的过程中引起的高频噪声。对于这类高频噪声的解决方案是在输出端采用π型滤波的方式。滤波电感采用150μH的电感,可滤除高频噪声。
      (3)采用快速恢复二极管D6、D7整流。基于低压、功耗低、大电流的特点,有利于提高电源的效率,其反向恢复时间短,有利于减少高频噪声。
      2 并联整流二极管减小尖峰电压
      在大功率的整流电路中,次级整流桥电路存在较大杂散电感,输出整流管在换流时,由于电路中存在寄生振荡,整流管会承受较大的尖峰电压,尖峰电压的存在提高了对整流二极管的耐压要求,也将带来额外的电路损耗。整流桥的寄生振荡产生于变压器的漏感(或附加的谐振电感)与变压器的绕组电容和整流管的结电容之间。

网友:
    当副边电压为零时,在全桥整流器中4只二极管全部导通,输出滤波电感电流处于自然续流状态。而当副边电压变化为高电压Vin/K(K为变压器变比)时,整流桥中有两只二极管要关断,两只二极管继续导通。这时候变压器的漏感(或附加的谐振电感)就开始和关断的整流二极管的电容谐振。即使采用快恢复二极管,二极管依然会承受至少两倍的尖峰电压,因此,必须采用有效的缓冲电路,有许多文献对此作了研究,归纳起来有5种方式:RC缓冲电路,RCD缓冲电路,主动箝位缓冲电路,第三个绕组加二极管箝位缓冲电路,原边侧加二极管箝位缓冲电路。在这里提出另一种减小二极管尖峰电压有效的方法:即整流二极管并联,其具体的电路图如图3所示。

      并且这种方法在大功率全桥移相DC/DC电源变换器的项目中得到了应用,实验波形验证了该方法,实验结果如图4所示,其中图4(a)是整流桥电压波形,可以看出,由于变压器的漏感和二极管的结电容以及变压器的绕组电容之间发生的高频振荡,使二极管存在很高的尖峰电压;图4(b)是采用并联整流二极管之后整流桥电压波形,明显尖峰电压减小很多,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对设计的电路进行了实验,图5示出了实验波形。图5(a)上波形为UC3842的脚4三角波振荡波形,下波形为UC3842的脚6驱动开关管的PWM波;图5(b)上波形为满载时输出电压直流分量Vdc,下波形为交流纹波Vripp。  4 结语  UC3842是一种高性能的固定频率电流型控制器,单端输出,可直接驱动晶体管和MOSFET,具有管脚数量少、外围电路简单、安装与调试简便、性能优良、价格低廉等优点,在100W以下的开关电源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网友:
请问副边整流二极管并联,为什么会改善输出的纹波。请教其中的原理。谢谢

网友:
这里二极管并联使用,起均流的目的,同时从二极管原理上说是减小开关管的应力,从而改善输出的纹波。因为开关管在关断时有一个反向尖峰会高出加在变压器上。

网友B:
您好楼主,我的氘灯电压140V降不下来,也调过R5、R19等电阻了,最多降到130V。。。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楼主,我的氘灯电压140V降不下来,也调过R5、R19等电阻了,最多降到130V。。。不知道怎么解决

氘灯启动后,有个很短的时间段维持180V然后,在阴极灯丝温度足够高师,灯泡进入弧光放电,灯管电压就下降,电流上升,电压在90V左右,就是正常工作电压,此时恒流,,

网友:
你好楼主,你这个电源输出功率多大的啊

网友C:
元件具体参数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件具体参数有吗

适合做20W~80W 的小型开关电源,没有

网友D:
楼主,电容C7的取值有相关的计算公式或者什么参考资料吗?另外R6的取值大小会影响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吗?
我目前在调一块电源板,输出24V,80W,原理图基本和你这个相同,马上要调试完了之后发现一个问题,电源板自然冷却状态下,空载启动,输出电压基本正常,25V左右(满载输出也在24.5V左右),但是在长时间带载运行之后(温度比较高),突然卸载,输出电压会升到28V甚至29V,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后,没有明显下降,对着板子猛吹几口气,输出电压就能跌落到正常情况,因此可以肯定是温度升高引起的,但是电路板及相关元器件的温度都在允许范围内,请问楼主,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些经验和建议能够解决或者改善这种情况?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容C7的取值有相关的计算公式或者什么参考资料吗?另外R6的取值大小会影响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吗?
我 ...

80W的功率已经不小了,
要注意散热,检查散热MOS管加大散热,还有电解电容的漏电流不能太大,换好一点的电容

网友E:
楼主,我最近用UC3843做一个开关电源,占空比大概到百分之33就上不去了。请问大概是为什么?因为淘宝买的器件没到,目前我反馈是两个电阻分压给2脚,改变其中一个阻值,结果输出电压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此时占空比大概百分之33左右,电感从上电一直有吱吱声,请问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最近用UC3843做一个开关电源,占空比大概到百分之33就上不去了。请问大概是为什么?因为淘宝买的器 ...

原因很多,这里只能给你估计
当然与电感有关,电感功率是否够
也与芯片UC3843反馈环路有关外,比如4脚,占空比与外围震荡RC锯齿波的下降沿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因很多,这里只能给你估计
当然与电感有关,电感功率是否够
也与芯片UC3843反馈环路有关外,比如4脚 ...

楼主,我按你的猜想,空载的时候发现电压就能上去了。而且我发现,负载的时候用100UH的电感电压上升的最大值不如33UH的高,但33U也达不到想要的最大值,并且电感工作一会就发烫。这是不是说明,我只能改整个电路结构了?我原来是用并联升压结构,电感Ul+Ui的方式,想得到36V(Ui=17V)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线圈N3的电压是输出端反馈回来的电压吧!那么这个光耦反馈回来的是什么?小白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