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的完整流程

楼主:
我是硬件的,从原理图到pcb设计 ,再到PCB检测,贴片,硬件调试,软件烧写,样机制作都负责。
由于我是一直摸索这完成这些工作,没有师傅指导,我有些疑问请给位帮忙解答
(1)原理图设计,主要元件选型,电阻电容选型,基本的功能原理图可以画出来,但是要优化的时候,电阻电容的值多大等等,不知道如何确定,请各位指导

(2)PCB设计,EMI EMC  RF SI 都需要怎么注意啊?仿真的时候,一般标准是什么?

(3)PCB加工回来之后,裸板需要做什么测试

以上,谢谢各位

网友:
以下回答仅供参考
1:电阻电容的值可以找,都是有标准系列的。比如贴片电阻E24,E96系列阻值,往上靠就行。电容也一样,可以以电容规格为关键字查,,
国家制定了相关标准。电阻、电容的值精密度由低到高分为E6、E12、E24、E48、E96、E192等若干个系列,E6系列的标称值为1.0、1.5、2.2、3.3、4.7、6.8,E12系列的标称值为1.0、1.2、1.5、1.8、2.2、3.0、3.9、4.7、6.8、8.2,E24系列的标称值为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2:EMI EMC  RF SI 这些都是有认证的标准的。设计时参考。EMI EMC  有电磁兼容设计手册,可以百度查 询,有电子产品电磁兼容标准

3:PCB加工裸板最好让PCB制造厂家出厂前测试,,要是多层板裸板回来不好测试。
或者批量之前自己做样机3----5台试验。

网友:
有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