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摄像头,发回图片存入sd卡,可行吗?求指教啊!!!

楼主:
用的是stc12c5a60s2 ,摄像头能传回16进制数据,但是我用的晶振现在是12M的,sd卡是扇区存储,会不会出现自定义的缓冲区还没全部写入sd卡,摄像头就将缓冲区数据覆盖的情况啊?求指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先将整张图片数据存入一个数组里,然后再将数组数据存入sd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可能性有多大,一张图片怎么说也要1M,51那点空间能把一张图片存储的一个数组?关于数据是否覆盖问题,这个你要计算好时间和BUFFER的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外扩一个大容量的rom?

网友:
是否满足需要计算码流率并和写入速率做比较,写入速率必须大于码流率并留有足够余量供MCU执行相关操作的指令用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找到了一些东西,理论上用一个大一点的晶振,而且控制一下定义缓冲区的大小,就可以实现了.现在用硬件去试一下

网友:
看有没有人能解决

网友:
这个就看你发送数据与写入数据的速度了  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D:
可以,我用AVR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用AVR试过

你好,求教用那款AVR试的,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可能性有多大,一张图片怎么说也要1M,51那点空间能把一张图片存储的一个数组?关于数据是否覆盖问题 ...

看什么摄像头,320*240的黑白摄像头的话,假如说一个像素1个字节,一帧就大概是76.8k,倒是也挺大,不过没有1M那么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求教用那款AVR试的,怎么弄?

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