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样怎么这么贵!!

楼主:
万一板子有问题,这不是打水漂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价格是不便宜,建议楼主货比三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情况,是两种支付方式。
一是网络支付可以优惠一半,二是快递代收的价格是100,因为快递代收快递公司要收手续费,而且板厂处理订单麻烦,所以鼓励直接网络支付,就把快递代收做的价高,你只要直接网络支付就是50元,不是150

网友:
那还可以啊

网友:
那肯定选网络支付啦

网友:
50元哪怕是100元的打样费很便宜了,前些年还是300……

网友:
打样费50的话应该很便宜了啦,快递一下都要一二十

网友:
打样也要看板子的尺寸大小的。现在有的PCB最大边长在50毫米以内50园,加上顺丰就是72元,,,

网友:
50基本是底价了吧,现在有了打样方便了好多

网友:
这个也叫贵!

...................
两层板子?

这么便宜的我是没见过了。
偶的S5pv210 和4412 核心板六层的,打样费用在兴森快捷
O(∩_∩)O~ 都是一次3K差不多了。
跟楼主比岂不是上天了啊。

网友:
这已经算是非常便宜了

网友:
楼主你打的是什么样( ⊙ o ⊙ )啊!这么便宜

网友:
这个要看是多大尺寸的PCB吧 一般都是50块/10片起步(这个尺寸好像是5公分样)大的价格应该要涨的 还有就是单层板还是双层板价格也不同的嘛  自己TB搜索下 有很多的 询问一下货比三家
P.S.快递代收要贵一倍。。。这个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