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蓝牙控制小车 现在没法控制 求大侠指点

楼主:
我现在做手机蓝牙控制小车,现在车身已经安装好了 程序也是好的,通过电脑串口可以控制单片机来控制小车,我买的HC06蓝牙模块通过TTL也可以和电脑串口发送命令,但是我把蓝牙模块连接到51单片机上后手机蓝牙发送命令就是没法控制单片机,求求哪位大侠指点下!!!
          5V的单片机    5V的蓝牙模块
这是我的程序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9 ;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ES=0;
           RI=0;
          a=SBUF;
          switch(a)
    {
      case 65:  P1=0X17;  break;   //  发送的是A  前进指令
      case 66:  P1=0X1B;  break;   //  发送的是B  右转指令
      case 67:  P1=0X27;  break;   //  发送的是C  左转指令
      case 68:  P1=0X2B;  break;   //  发送的是D  后退指令

      case 97:   P1=0X00;  break;  //发送的是a   停止指令
      case 98:   P1=0X00;  break;  //发送的是b   停止指令
      case 99:   P1=0X00;  break;  //发送的是c   停止指令
      case 100:  P1=0X00;  break;  //发送的是d   停止指令

      default: break;
     }
    ES=1;
}

网友:
电脑可以控制,手机就不行?

网友:
这说明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和你的执行系统不兼容,用PC监看一下手机发出的信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电脑端可以看到手机发送的都是对应的指令。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是什么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  电脑串口发送对应的A   B    C   D都有动静执行相应的动作  手机不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考虑考虑3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