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用蓝牙模块通信的问题

楼主:
开发板我用的是F149 USART串口的程序也编好了 但是接收到的是乱码。。 是不是要对蓝牙进行什么设置啊。。? 我用的是BC04-B 求指导哇。。。

网友:
务必仔细阅读理解模块或芯片的手册。

网友:
波特率设置的对吗?建议使用USB转转串口测试一下

网友:
能够接收到数据,代表硬件、基本的寄存器配置没有问题,这种乱码的问题多半是因为波特率设置不一样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