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处理输入电压是方波信号(此方波是通信信号)

楼主:
输入的电源信号是方波,在给单片机供的必须是直流电,但单片机的引脚需要识别波形信号,

网友:
这有什么冲突吗?给电源供应一个直流电,把输入的信号给单片机的IO口呗。

网友:
串个二极管将脉冲电源/信号隔离之后再滤波、稳压,信号则从二极管隔离之前处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