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断

楼主:
大神 关于中断(定时器),本人一直不懂!! 搞不清楚它到底在程序中是怎样工作的,希望有大神可以教一下。。。

网友:
看看书吧,一两句也说不清楚

网友:
51用的最多的功能就是定时/计数器和中断。

网友:
简单说,定时器中断(楼主是说定时器中断么?表达不清!)是定时器运行一段时间到预设值时发出的一个中断信号,定时器是硬件资源不是软件,谈不上在程序中怎么工作,或者仍然是表达问题。至于定时器和中断都是怎么用的,看书,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eixe啊  可能是我最近 事多 不用心了。。。本人大一 还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个置顶帖,你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置顶帖,你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的置顶帖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72056

网友:
我QQ260568227
有问题直接问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a,num=5432,i,j;
uchar code x[]={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7};
void displaynum();
void delays();
void main()
{        EA=1;
        TMOD=0x11;
        ET0=1;
        ET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TR0=1;
        TR1=1;
    while(1)
        {   if(a==2)
                {   a=0;
                        displaynum();
                        num--;
                         delays();     @@@@  另外 此时delays函数的时间是不是不能比定时器间隔的时间短??
            if(num==4987)
                        TR1=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a++;
}
void displaynum()
{        q=num/1000;
        b=num%1000/100;
        s=num%1000%100/10;
        g=num%1000%100%10;

        dula=1;
        P0=x[g];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x;
        dula=0;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x;
        dula=0;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x[q];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
void delays()
{
        for(i=0;i<=50;i++)
                for(j=110;j>=0;j--);
}
这个程序哪里不对么? 为啥工作不了?啊

网友:
你的delay可以随意设定
void delay(xms)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j==110的时候,你给xms可以设定任意数,设定几就是几毫秒。不一定给i赋值。但是一定要在前面定义一个变量。还有,你子程序里的只在子程序内部使用的变量最好定义成局部变量,不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delay函数的时间没有定时器定时的时间准确,具体差多少你可以用keil的调试功能自己测试一下。我没有试过。具体差多少和你的语句多少有关系。如果你的要求很精确的话就用定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