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C锂聚合物电池型号及封装

楼主:
各位,哪位有使用过小型的RTC电池,需要尽可能的小型,市面上使用的2032太大了,请用过的给出名称和封装类型,谢谢!

网友:
CR2032电池:20表示电池的直径是20mm,32代表电池的高度为3.2mm。标称电压为3.0V。
楼主至少需要多大尺寸的呢

网友:
CR1216 25mAh φ12.5×1.6mm
CR1220 38mAh φ12.5×2.0mm
CR1225 45mAh φ12.5×2.5mm
CR1230 50mAh φ12.5×3.0mm
CR1530 85mAh φ15.0×3.0mm
CR1616 50mAh φ16.0×1.6mm
CR1620 70mAh φ16.0×2.0mm
CR1632 120mAh φ16.0×3.2mm
CR2016 75mAh φ20.0×1.6mm
CR2025 150mAh φ20.0×2.5mm
CR2032 210mAh φ20.0×3.2mm
CR2320 130mAh φ23.0×2.0mm
CR2330 260mAh φ23.0×3.0mm
CR2430 270mAh φ24.5×3.0mm
CR2450 550mAh φ24.5×5.0mm
CR2477 950mAh φ24.5×7.7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问版主:这个型号的:HSBAT2-0505B,这个是别人告诉我的型号,这个在淘宝上没找到,求这个的名称和尺寸参照,或者类似的!

网友:
这年头,淘宝上都找不到东西,是好东西。可以到别处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哪可以去哪里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HSBAT2-0505B这是电池的型号么,,,
如果是电池的型号,到阿里巴巴,找一下电池供应商,和他们聊聊,让他们想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的找了找,再查询了一些资料,估计它不是电池,而是超级电容!

网友:
手机里的RTC电池很小了,但支持的时间短

网友:
就是需要找RTC的支持电池,类似手机的移动设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