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像51一样的IO口位操作?

楼主:
#define S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define Clr_Bit(val, bitn)   (val&=~(1<<(bitn)))
#define Get_Bit(val, bitn)   (val &(1<<(bitn)) )

如上,谁能详细的解释下上面代表的意思,如果我想PB0位像51样的位操作如:给单独一个IO口送变量值(PB0=X)该如何表示,纠结很久了,请知道的大哥随便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Set_Bit(PORTB,PB0)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某端口的某位置1 或者 清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Set_Bit(PORTB,PB0)   (PORTB |=(1<<(PB0)))

那PB0=X怎么表示?

网友:
只能用
if(x==1)
setbit()
else
clrbit()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表示的就是IO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