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台灯光暗,焊接时看不清怎么办?

楼主:
屋顶的等开着,看起来也很费劲。有没有用台灯的朋友给推荐一下。

网友A:
灯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带怎么样?

灯带不是用在这里的应该。我也没法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修手机的   用的就是灯带,   台灯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修手机的   用的就是灯带,   台灯就不知道了。

o 哪天去观察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带放大镜的台灯,,,关键时候放大镜用处大着呢,,

网友B:
平时喜欢拆个手机什么的,我用的是这种中间放大镜,镜片周围是环形灯管的台灯。

网友:
8楼的那种灯比较合适,山寨厂产的十几块,好一点的三四十,不过灯别省钱,眼睛保健更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用的就是象你这个,但我的台灯小,伸得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喜欢拆个手机什么的,我用的是这种中间放大镜,镜片周围是环形灯管的台灯。

哈哈,各位版主都来啦。。。这个图片上的好,一目了然,几十块钱也不是很高的价位。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灯好啊!我们工厂FQC就用的这种,很好用,不过一定要选频闪低的,保护眼睛!

网友:
8楼的灯叫啥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台式放大镜台灯, 读着好绕口……

网友:
嗯,一般都是8楼的那种,多用~~~~

网友:
还有一种像显微镜一样小的。
那是相当的麻烦的。
我也要找一种电路修理工具来卖。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好啊!我们工厂FQC就用的这种,很好用,不过一定要选频闪低的,保护眼睛!
话说老大在淘宝价值一百多的台灯页面停留了半天,我暗自窃喜。

三分钟。。。

后鼠标一挥,就这个27块钱的,不错

网友:
加一盏灯

加一盏灯加一盏灯加一盏灯加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