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信:关于315MHZ2272解码接收板的问题

楼主:
hello friend
how are you?
I'm doing a project for college
I'm having trouble turning this receiver 315MHz
to 433.92 MHz
I'm not hitting the capacitors

Could you help me?

the values of the capacitors?
to that circuit is 433,92 MHz?

thank you very much

如题,请大家帮忙:) 我也会让发邮件过来的朋友关注这个问题:)

拜托啦

网友:
该电路无法精确计算,因为L1和L2本身的值是可变的,用漆包线绕成,改变间距或圈数即可改变电感量。
Q1及其外围电路构成高频放大器,L1和C2为并联LC谐振电路,在此用作带通滤波器,C2变更为3.9p然后配合L1的调整即可。
Q2及其外围电路构成超再生接收机,C6、C7和L2跟频率相关,一般减小C6或L2即可,C6可以取15-25p,然后配合L2调试。
另外9018用于433MHz频段是不行的,应该换用2SC3356等截止频率更高的高频管。

网友:
315MHz radio receiver, modified 433MHz wireless receiver is very simple, only need to change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can be super-regenerative oscillator.The specific operation is chang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inductance L2.When necessary, can change the resonant capacitor.Attached 433Mz schematic diagram for reference.315MHz的无线接收器改433MHz的无线接收器,是非常简单的,也就是改变超再生振荡器的频率,减小L2的电感量,因为是可调的,拨宽或者减少匝数实现。必要时调整谐振电容,也就是减小电容器的容量。调整过程要与发射部分对调,或者用频谱仪调整。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还是英文的耶

网友:
才看到,好奇用来干什么呀,还是外文写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算是初级的,对于频率信号的改变。一是改变L1线圈的匝数,改变其电容量。从而改变其耦合频率也可以改变振荡器的中心频率F0.当然,要看你的电容式可调式还是线圈电容。如果是可调式还好,如果是线圈的,比较麻烦。要增减线圈的匝数。具体的操作时要用频谱仪来测量频率。If you choice  that one ,you needed watch out  downFrenquence.  that's  importent.
       Good luck!

网友:
回复 楼主:

315M跟433M同原理,改变C6、C7和L2即可改变接收频率,当然实际运用最好用可调电感改变频率要方便的多,配合频谱仪调频使用时最好用无感螺丝刀以免干扰,接收灵敏度和距离跟最初的耦合电容及C6、C7和L2的参数,当然还有接收发射管等等参数,天线阻抗匹配不可小视,还有发射电池最好用12V,距离远发射管最好用2SC3356或2SC3357(丝印RF,RE代表放大倍数),封装SOT89-3的,接收管SOT23就行,发射部分最好用声表面滤波器,只需调节接收部分的可调电感和发射的频率一致就行!

去年和前年在其它厂搞过,遥控灯:步进电机带动灯上下左右和自动按设定的角度(360度内)旋转

网友:
I am a slow walker, but I never walk backw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