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149IO口操作

楼主:
请问msp430F149里P3DIR|=BIT0;这句话为什么是设置P3.0为输出,头文件里定义的BIT0=0X0001u,这里的u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P3DIR|=BIT      =        P3DIR|=0x01

网友:
P3DIR是IO口的输入输出定义位,  为1时输出,为0时是输入状态。P3DIR|=BIT0;相当于为P3DIR|=0x0001,  即P3^0位设置为输出状态。   "u"的意思不太清楚。有的论坛回复是无符号数,但是不确定。还请大侠解释啊!

网友:
你纠结这个?

CCS中的头文件中没有u,iar中的有。这两种写法效果一样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