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灭火小车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只能灭火小车,利用火焰传感器,我想的是先转一圈寻找传感器最小值,然后再转按照最小值的方向前进,然后在20CM处停住。有AD转换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转换后的数据,有源程序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
我可以明确但是委婉的告诉你,没有-。。。

网友:
用温度控制器吧  怎么会是火焰控制器呢
自定义阻止大小 获取内焰和外焰的基本温度做一个参考值

网友:
20CM有点远,除非你用的火焰传感够猛,

网友:
“有AD转换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转换后的数据”    参考   实际电压 = 采样数据 * 分辨率

网友:
我有用过一个火焰传感器,台湾产的。好几百,你要买吗?输出的是电压模拟量,你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