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常用的模拟开关(小于5V)的输入端口耐压值是多少?

楼主:
 各位坛友,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一般常用的模拟开关(数据表中表示输入输出电压小于5V的这一类)在模拟开关未闭合状态下,即开关未导通状态下,输入端口的耐压值有多大,可以超过30V吗?
这两天在做一个多通道的信号测量,为了降低系统功耗,不想使用继电器这个高功耗的开关,我想着使用低导通电阻的模拟开关会好一些,但是查了一下资料,还是不知道在关断状态下,模拟开关输入大于30V的电压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说关断状态下,输入端口呈高阻状态,但是内部都是由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构成的电路,在大电压的情况下会不会出问题,我手边没有器件,也做不了测试,烦请知道的坛友说一下,如果不行的话,还是只能用回继电器了
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找一个耐压大于30V的三极管即可,,或者随便大于30V的MOS管做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要求模拟开关对输入的被测信号不能衰减或者引入噪声,要求在30V的电压下,误差控制在0.1V范围内,如果像您说的用耐压值高的三极管或者MOS管,能达到要求吗?
我的模电不是很好,叙述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您批评指正

网友:
再说楼上所说输入端口耐压值也不会超过30V吧,
开关电路搞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通道的信号可能会在3V到50V之间变化,然后模拟芯片的工作电压VCC我接的是3V,那么在这个通道所对应的模拟开关在OFF状态时,输入管脚的电压在3V到50V之间变化,这样会不会对模拟开关造成损坏或者其他影响?

网友:
找一个耐压值高的三极管或者mos管,做好开关电路应该不会,比你一楼说要用继电器方便

网友:
至少多数模拟开关芯片是不准许这么使用的,具体以手册为准。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外置开关元件,适当型号的晶体管、MOS管都可以。

网友B:
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在未导通状态下可以超过5V吗?我也为这个问题纠结呢。看到的话,麻烦联系我,qq:7416783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在未导通状态下可以超过5V吗?我也为这个问题纠结呢。看到的话,麻烦联系我,qq:7416 ...

我最后没有使用这种模拟开关,而是使用了继电器,建议你参考楼上几位的方法,使用高耐压值的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来实现

网友C:
MOS管或三极管还真不行,三极管有压降,MOS管内部有个二极管,切换后会电流倒灌,我也有同问,模拟开关耐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或三极管还真不行,三极管有压降,MOS管内部有个二极管,切换后会电流倒灌,我也有同问,模拟开关耐压 ...

这个看模拟开关的电气参数就能知道了,选用合适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