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烧写9B92,求助!

楼主:
用keil uvision4开发环境,编译正常,点击download时,出现
Could not initialize target device!Please power cycle the board and try again.
然后再出现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配置出错了吗?
我的配置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 LM FLASH Programer 试试,看行不行,不行的话,解锁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 LM FLASH Programer  依然没有用,怎么解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装上这个软件,然后需要在按住复位的时候,再点击 un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