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is stuck at VCC/GND 什么意思?求帮助

楼主:
这是我的RTL8019AS复位程序:向复位引脚rtl_rst输送高电平使其完成复位
module RTL_RESET
(
sysclk,
rst_b,
rtl_rst,
//rst_done,
in_start,
rst_led //test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sysclk;
input rst_b;
output rtl_rst;
//output rst_done;
output in_start;
output rst_led;//test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reg rst_done;
wire sysclk;
wire rst_b;
reg  rtl_rst;
wire in_start;
wire rst_led;//test
//=================================================================================================
//wire and reg in the module
//=================================================================================================

reg [23:0] time_count;
reg [23:0] time_count_n;
//=================================================================================================
//Logic------------reset
//=================================================================================================
//count the time >800ns  100ms to reset the rtl8019as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time_count <= 24'h0;
  else
   time_count <= time_count_n;
end

always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time_count_n = 24'h0;
else if(time_count_n==24'hff_ffff) //keep 100ms high
  time_count_n = 0;
else
  time_count_n = time_count + 1'b1;
end
//rtl_rst > 800ns,100ms to reset the rtl8019as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begin
   rtl_rst <= 1;
   rst_done <= 0;
   //rst_led <= 1;
  end
else if(time_count == 24'h26_25a0)//about 100ms
   rtl_rst <= 0;
else if(time_count == 24'h26_e8f0)//delay 2ms to wait reset done
   rst_done <= 1;
else if(time_count == 24'hff_ffff)//delay 320ns rst_done == 1;for rtl8019as's initialization?
   rst_done <= 0;
else
  begin
   rtl_rst <= 0;
   rst_done <= 0;
  end
end
assign in_start = rst_done;
assign rst_led = (in_start) ? 1'b0 : 1'b1;//test

endmodule

为什么会出现下面的警告:
Warning (13410): Pin "rtl_rst" is stuck at VCC
Warning (13410): Pin "rtl_rst" is stuck at VCC

这是RTL8019AS的复位程序,我想用LED检测一下是不是复位完成,结果总是不亮?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Pin "rtl_rst" is stuck at VCC,意思是说这个管脚始终为高,相当于接到VCC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警告?我没有让它一直为高电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优化结果,只是警告而已,不影响功能就不用过多关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想要的结果出不来,可不得把所有的警告都检查一遍,不然怎么知道错哪了

网友:
肯定你的程序设计有冋题,让该信号长期为
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