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路你怎么查?

楼主:
每隔一段时间回来的板子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突然蹦出一块板子电源短了。
运气好碰到焊接问题能看出来,在不济就开始拆电容,再不济开始吹片子,最悲哀的一次把板子上的最后一个BGA拆下来之后不短了。
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求,我个人遇到一般都是从电源输入端一级一级断开查的!但是效率比较低,有木有高效点的办法哈!

网友:
这种真的比较难搞!

网友:
好好练练割线的技术

网友:
设计时首先就要注意安全间距的正确选择,其次是找到合适的PCB生产商,再下来是焊接工艺的保障,良好的处理这些环节,那么楼主遇到的问题应该就是罕见的。

网友:
1,BGA焊接工艺的问题。
2,PCB设计问题,查找原因改版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割铜皮断开排除法查……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换板子了,查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手路过,帮顶了

网友:
不懂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