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帖]青风带你探索stm32f3 系列教程及源代码!

楼主:
前哨篇:建立一个完整的工程

第一节:点亮LED
在讲第一个实例之前,我要先对许多初入ARM的朋友说明几个关键的学习问题,老工程师这一段可以略掉。
首先是学习资料的准备,在新的处理器出来后,我们要如何入门,如何进行开发,这时相关的技术手册就是必须的了,以后我们的讲解与分享中都会回到技术手册,来分析下如何采用手册做到空手入门,实际上这也是工程师的必经之路。MCU的设计者设计了非常多的外设寄存器结合处理器的内核构成了一个微控制器,而应用工程师仅仅只需要知道如何操作寄存器,而寄存器的操作实际上往往是傻瓜式的操作,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知道MCU的控制实际上没有什么难度的,难的地方就是你要知道这些寄存器是干什么的,不同状态下代表什么。对于一个英语功底非常好的朋友读这些手册就相对简单了。

第二节:系统时钟设置
系统时钟的设置在运行MCU时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你需要知道你的CPU跑在什么样的速度,使用什么样的时钟,如何设置。这些问题我们都在这一节一一讲述,并且同时将会通过硬件参数的系统滴答时钟SysTick来进行精确定时。

第三节:按键控制
按键的输入其实就是对GPIO 口进行操作。同时引入了中断的概念。实际上按键控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按键扫描,这种情况下,CPU 需要不停的工作,来判断GPIO 口是否被拉低或者置高,效率是比较低的。另一种方式为中断控制,中断控制的效率很高,一旦系统IO 口出现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电平就会触发执行中断内的程序。

第四节:

第五节:看门狗
在stm32f3系列CORTEXM4中内置两个看门狗,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时间的精确性和使用的灵活性。两个看门狗设备( 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可用来检测和解决由软件错误引起的故障;当计数器达到给定的超时值时,触发一个中断(仅适用于窗口型看门狗)或产生系统复位。

第六节:点亮LCD液晶屏
在嵌入式开发中,目前对于人机交互比较流行使用TFT-LCD 彩屏,这是由于触摸屏的大量普及,价格上已经到达比较低的程度。他的用户体验方面是要远远胜过之前的一些单色屏,并且加入触摸之后,可以省略按钮,用于人机交互。

第七节:通用定时器timer
Stm32f3x系列的定时器非常的多,包涵数个通用定时器和基础定时器,这一章我们主要来了解下通用定时器。实际上通用定时器是由一个16 位或32 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驱动。它适合多种用途,包含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 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 输出比较和PWM)。学习stm32f3定时器的核心就是认识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驱动的设置。

第八节:串口通信的实现
串口通信也称为异步串行通信,学过51 的同学都会知道串口通信。串口是计算机上一种非常通用设备通信的协议。大多数计算机包含两个基于RS232 的串口。串口同时也是仪器仪表设备通用的通信协议;很多GPIB 兼容的设备也带有RS-232 口。同时,串口通信协议也可以用于获取远程采集设备的数据。串口通信的概念非常简单,串口按位(bit)发送和接收字节。

第九节:ADC采样
模数转换器(ADC) 外设用于将连续的模拟电压转换成离散的数字量。Stm32f3 包含一个分辨率为12 位的ADC 模块,同时具有18 个ADC 通道,其中16 个外部采样通道和2 个内部信号源。

网友:
第十节:I2C读写EEPROM
I2C的使用实际上是严格遵循I2C总线协议进行的,下面我们结合STM32F051一一进行分析。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总线系统是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它可以使MCU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以交换信息。SPI有三个寄存器分别为:控制寄存器SPCR,状态寄存器SPSR,数据寄存器SPDR。外围设备包括FLASHRAM、网络控制器、LCD显示驱动器、A/D转换器和MCU等。SPI总线系统可直接与各个厂家生产的多种标准外围器件直接接口,该接口一般使用4 条线:串行时钟线(SCL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SS(有的SPI接口芯片带有中断信号线INT、有的SPI接口芯片没有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本实验通过SPI读写串行FLASH ,串行FLASH采样W25X16。
第十一节:

第十四节:通过SPI读写SD卡
很多单片机系统都需要大容量存储设备,以存储数据。目前常用的有U盘,FLASH芯片,SD卡等。他们各有优点,综合比较,最适合单片机系统的莫过于SD卡了,它不仅容量可以做到很大(32Gb以上),而且支持SPI接口,方便移动,有几种体积的尺寸可供选择(标准的SD卡尺寸,以及TF卡尺寸),能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只需要4个IO口,就可以外扩一个最大达32GB以上的外部存储器,容量选择尺度很大,更换也很方便,而且方便移动,编程也比较简单,是单片机大容量外部存储器的首选。SD卡(Secure DigitalMemory Card)中文翻译为安全数码卡,是一种基于半导体快闪记忆器的新一代记忆设备,它被广泛地于便携式装置上使用,例如数码相机、个人数码助理(PDA)和多媒体播放器等。Sd卡的通信接口这里采用的是SPI,SPI接口的使用在前面读写W25X16时已经有了分析,这里来讨论下使用SPI来读写SD卡。

第十五节:文件系统操作SD卡
很多单片机系统都需要大容量存储设备,以存储数据。目前常用的有U 盘,FLASH芯片,SD 卡等。他们各有优点,综合比较,最适合单片机系统的莫过于SD 卡了,它不仅容量可以做到很大(32Gb 以上),而且支持SPI 接口,方便移动,有几种体积的尺寸可供选择(标准的SD 卡尺寸,以及TF 卡尺寸),能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只需要4 个IO 口,就可以外扩一个最大达32GB 以上的外部存储器,容量选择尺度很大,更换也很方便,而且方便移动,编程也比较简单,是单片机大容量外部存储器的首选。
实验十七:

实验二十:中文字库的下载.zip (2.99 MB, 下载次数: 584) 实验二十:

网友:
楼主这样的好人多一点就好了   现在做技术的都很自私  大家都开源  进步才会快  精神可嘉  继续啊

网友:
此贴刘明。

网友:
应该稍微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太感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