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急急急~~!!
串口中断可以和定时器中断一起用吗?我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为什么每次都进不了串口中断~把定时器

楼主:
中断关掉就可以进入串口中断?串口中断我是用的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T0和T1都用了~跪求解释呀!!!~程序其他都没问题~把串口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我也试过,还是不行~

T1是2MS定时~

网友:
中断是由先后的,而且据我了解,好像51只能一次处理一个中断,不能同时处理两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程序吧,你这么说大家不一定可以帮到你的!

网友:
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功能就是把超声波测距的值(程序中的S)通过串口发送给组态王显示~~~求大神帮助~~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 800

sbit SDATA_595 = P2^5; //串行移位输入
sbit SHcp_595 = P2^7; //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SHcp
sbit STcp_595 = P2^6;   //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STcp
sbit fengmingqi=P2^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int  t=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0x10,0x08,0x04};
unsigned char disbuff[4]={0,0,0,0,};
sbit  RX=P1^2;
sbit  TX=P1^3;
sbit  Q1=P1^4;
sbit  Q2=P1^0;
sbit  Q3=P1^1;
sbit  K1=P1^7;
sbit  K2=P1^6;
sbit  K3=P1^5;
sbit  K4=P2^1;
sbit  S1=P2^2;
sbit  S2=P2^3;
unsigned char rec[50];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0x40,0x30,0x46,0x2a,0x2a,0x37,0x36,0x0d};
unsigned char send[]={0x40,0x30,0x46,0x30,0x31,0x00,0x00,0x00,0x00,0x0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th(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hta(unsigned char);
void uart(void);
//void delay(uint);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
        for(;z>0;z--)
        for(a=100;a>0;a--);
}
*/
void OUT_595(void)
{
        STcp_595 = 0;
        _nop_();
        _nop_();
        STcp_595=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_nop_();
        _nop_();
        STcp_595 = 0 ;
}

void WR_595(uchar x)
{
        uchar temp;
        uchar j;

        temp = x;
        SHcp_595 = 0;
        for (j=0; j<8; j++)
        {
                temp = temp<<1;
                SDATA_595 = CY;
                SHcp_595 = 1; //上升沿发生移位
                _nop_();
                _nop_();
                SHcp_595 = 0;
                _nop_();
                _nop_();
        }
        OUT_595();
}
/*void baojing()
        {
                uchar x,i;
                x=0xfe;
                fengmingqi=1;
            for(i=0;i<8;i++)
                {
                        WR_595(x);
                        delay(N);
                        x=(x<<1)|0x01;
                        delay(N);
                }
        }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if(++posit>=3)
                posit=0;
                P3=positon[posit] ;
        if(posit==1)
        {
                P0=(discode[disbuff[posit]])&0x7f;
        }
        else
        {
         P0=discode[disbuff[posit]];
        }
        }
void Conut(void)
        {
         unsigned int a,b;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130-(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x10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buff[0]=10;           //“-”
          disbuff[1]=10;           //“-”
          disbuff[2]=10;           //“-”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0%10;
         }
         if(S<=55||S>=95)
         {
            WR_595(0x00);
                 fengmingqi=1;
         }
         else
         {
                 WR_595(0xff);
                 fengmingqi=0;
         }
         if(K1==1&&K2==1&&S<=50){Q1=0;Q2=1;}
         if(K1==1&&K2==0&&S<=50){Q2=0;Q1=1;}
         if(K1==1&&S>=100){Q1=1;Q2=1;}
         if(K1==1&&S1==0&&S2==1){Q3=0;t=1;}
         if(K1==1&&S1==0&&S2==0&&t==1)Q3=0;
         if(K1==1&&S1==0&&S2==0&&t==0)Q3=1;
         if(K1==1&&S1==1&&S2==0){Q3=1;t=0;}
         if(K1==0&&K3==1){Q1=1;Q2=1;}
         if(K1==0&&K2==1&&K3==0){Q1=0;Q2=1;}
         if(K1==0&&K2==0&&K3==0){Q1=1;Q2=0;}
         if(K1==0&&K4==0)Q3=0;
         if(K1==0&&K4==1)Q3=1;

         a=hta(S);
     send[5]=a>>8;
     send[6]=(unsigned char)a;
     b=0;
     for(a=1;a<7;a++)b^=send[a];
     b=hta(b);
     send[7]=b>>8;
     send[8]=(unsigned char)b;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400MS启动模块
  {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Display();
         timer++;
         if(timer>=200)
         {
          timer=0;
          TX=1;                                        //4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a,b;
if(RI)
{
a=SBUF;
RI=0;
if(a==0x40)i=0;
rec=a;
i++;
if(a==0x0d)
{
if(ath(rec[1],rec[2])==15)
{
b=0;
for(a=1;a if(b==ath(rec[i-3],rec[i-2]))
{
if((ath(rec[3],rec[4])&0x01)==0)
{
for(a=0;a<10;a++)
{
SBUF=send[a];
while(TI!=1);
TI=0;
}
}
}
else
{
for(a=0;a<8;a++)
{
SBUF=error[a];
while(TI!=1);
TI=0;
}
}
}
}
}
else
{
TI=0;
}
}

/*********************************************************/
unsigned char ath(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if(a<0x40)a-=0x30;
else if(a<0x47)a-=0x37;
else if(a<67)a-=0x57;
if(b<0x40)b-=0x30;
else if(b<0x47)b-=0x37;
else if(b<67)b-=0x57;
return((a<<4)+b);
}

unsigned int hta(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int b;
b=a>>4;
a&=0x0f;
if(a<0x0a)a+=0x30;
else a+=0x37;
if(b<0x0a)b+=0x30;
else b+=0x37;
b=((b<<8)+a);
return b;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65536-2000)/256;                   //2MS定时
        TL1=(65536-2000)%256;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SCON=0x50;
    BRT=0xfd;
    AUXR=0x11;
    EA=1;ES=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测距 报警 水泵控制.zip

网友:
遇到和楼主类似的问题了,我们把串口发送那几条语句放到中断函数里边去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中断函数越短越好吗?是把串口发送那几条语句放到定时器中断里吗?我的主要问题是串口中断函数感觉都没执行~·能帮我看下吗?非常感谢~~这个程序我都调试了半个月了,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中断函数越短越好吗?是把串口发送那几条语句放到定时器中断里吗?我的主要问题是串口中断函数感觉都没执行~·能帮我看下吗?非常感谢~~这个程序我都调试了半个月了,唉!~~

我的是采集数据后定时发送给串口,串口直接放到定时器中断里发就完了。

你可以改程序试试,没必要在这上面再花费太长时间了,鬼才知道是为什么啊。我也搞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