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用SPI操作SD卡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比赛,需要使用SD卡来记录工作状态下的数据。但是对于文件系统和怎样对于SD卡进行操作不是很了解,所以和大家商讨一下。我先把我的两个函数放上来,大家帮我看看。
了、我没有使用FIFO功能,因为我觉得对于SD卡返回的信息的读取必须是实时的,且设定传输协议的长度为8位,为了与SD通信比较简单。
void SPI_init()  //SPI的初始化函数
{
   EALLOW;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0; // Reset SPI
   SpiaRegs.SPICCR.all=0x0017;       //8-bit character, Loopback mode
   SpiaRegs.SPICTL.all=0x0006;       //Interrupt disabled, Master
   SpiaRegs.SPISTS.all=0x0000;
   SpiaRegs.SPIBRR=0x0063;           // Baud rate初始化在一个低速的状态下
   SpiaRegs.SPIPRI.all=0x0010;
   SpiaRegs.SPICCR.bit.SPISWRESET=1;  // Enable SPI
   EDIS;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根据状态位进行判断
{
   data=data<<8;   //采用的是左对齐的工作方式
    while(Spia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       //上一字节完全移除时该位置为0
    SpiaRegs.SPITXBUF=data;
}

unsigned char  SPI_read()      //状态位需要手动的清除,write 1
{
        unsigned char data;
    while(!SpiaRegs.SPISTS.bit.OVERRUN_FLAG){}          //初始为1,即没有收到数据,则死循环中,为1时,则跳出
    data=SpiaRegs.SPIRXBUF;
        return data;
}

我刚才仿真过, SpiaRegs.SPITXDAT的值在变化,发送应该没问题。

unsigned char  SD_Send_Cmd(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long arg)    //SD卡发送命令的函数
{
        unsigned char r1;
        unsigned char  retry=0;
        SPI_write(0xff);
        SD_Sel();   //片选
        SPI_write(cmd | 0x40);          //分别写入命令
        SPI_write((unsigned char)(arg>>24));     //与SPI_write配合则是可以实现功能的
        SPI_write((unsigned char)(arg>>16));
        SPI_write((unsigned char)(arg>>8));
        SPI_write((unsigned char)(arg));
        SPI_write(0x95);     //前七位为CRC的校验码,最后一位固定为1

    SPI_write(0xff);
    r1 =SPI_read();

        while(r1== 0xff) //等待响应,
        {
            SPI_write(0xff);
            r1 =SPI_read();
                if(++retry > 100) break;                //超时退出
        }

        SD_deSel();

        return r1;                                //返回状态值
}

大家帮我看看,关键在于读取函数与写命令是unsigned char(16bit)的转换。

完成之后我会把所有的代码奉献出来。

网友:
刚查了一下手册,似乎有点问题,TXSSBUF是只读的。有点纠结了。

网友:
手册截图

这是一个截图,大家帮我看看吧。

网友:
写SPIDAT

Data written to SPIDAT or SPITXBUF initiates data transmission on the SPISIMO pin, MSB (most
significant bit) first. Simultaneously, received data is shifted through the SPISOMI pin into the LSB (least
significant bit) of SPIDAT. When the selected number of bits has been transmitted, the received data is
transferred to the SPIRXBUF (buffered receiver) for the CPU to read. Data is stored right-justified in
SPIRXBUF.

When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data bits has been shifted through SPIDAT, the following events occur:
• SPIDAT contents are transferred to SPIRXBU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一点,我尝试一下。之后再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
在对于SPI_read中我是用了SPIINTFLAG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这是我的仿真结果。

网友:
这两天没怎么做,但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软件中的问题。很简单的一个低级错误,伤心死了。我先把SD卡的底层驱动程序发上来,大家指点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再改一下。

网友:
我所有的代码都在一个C文件里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之后可能会深入到FAT32系统中,有兴趣的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搞SD卡,要根据SD协议做的,我原来写了一个,http://dontium.blog.163.com/blog/static/342952722009419114113217/
源代码也没有保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看了楼主的帖子了。我的SD卡的读写程序完成了,现在在嵌入FAT32文件系统。楼主以前做了一个自行车的导航的,我最近也在做GPS的导航,程序是快写完了,但是我想不到哟偶什么亮点可以体现出来。
我倒是想用根据GPS的值在TFT液晶上仿真出一个轨迹出来,并且添加地图进去。无奈的是感觉28027的FLASH有点小,不能存储大量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28027作实时控制有它的优势,而外扩存储器恰是它的不足。如果作GPS导航,可以选择其它更廉价的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惜的是我们比赛指定的开发板是C2000的launchpad。实在不行的话就用2812来做,但是不符合手持式的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2812的功耗和C2000的功耗都比较大啊,手持设备要选中低功耗的处理器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说的话,使用SD卡倒是个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说的用SD卡是个办法是一个什么情况?有点不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还不知道F28027的功耗是多大,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标准衡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使用芯片的SPI来读写SD卡存储数据,这样它的效率就高一些了。

F28027是用于实时控制的,在低功耗方面它没有优势。TI文档中的 Current Consumption有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楼主。但是如果我使用手机的电池可以对F28027供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锂电池供电,加个LDO变三点三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