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 100uF,额定电压16V,那耐压值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
钽电容 100uF,额定电压16V,那耐压值应该如何计算?
在实际电路中还如何测试其值,是计算击穿电流?还是加大电压到16V?也就是测试方法?
网上查资料,有的说耐压值8V,有的说耐压值32V,不知道按什么哪种说法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打五折使用的,但是华为的标准是3.3折!我个人一般是按照5折使用的。

网友:
钽电容一般1/3 额定电压以下作为工作电压。
100uF,额定电压16V,应该选择50V的钽电容吧。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16V的电压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比如16V耐压值,使用1/3 额定电压以下作为工作电压即5V左右。
不过100uF的钽电容做到50V好像不好找哦,,

网友:
上个图吧,,

先说明一下,
钽电容 A型、B型、C型、D型、E型、V型、R型是尺寸,
尺寸标识的意思是  型号=长X宽X高
A=3216-18  B=3528-21  C=6032-28  D=7343-31  E=7260-38  V=7343-20  R=2012-12

网友:
额定耐压是多少就是多少,但钽电解有特殊性,加载平滑直流电和脉动直流电的耐压会表现的截然不同,额定值是指加载平滑直流电时的耐压,但用于滤波也就是加载脉动直流电时钽电解的耐压值会明显下降,一般根据脉动频率取1/3-1/2使用,频率越高耐压越低,高频滤波则不适合用钽电解做滤波。
另外注意滤波和去耦的差别,二者虽然都是针对脉动电压,但能量不同,高频滤波不可用钽电解但高频去耦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了的帮助,我问题解决了,感觉轻松了不少!

网友:
看来这样的钽电容多数为电源滤波,在电源滤波的条件下,情况是很复杂的,一般这样的产品在电源滤波时最高只能用在8V的电路中是较合适的,也是最安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钽电容这样的特性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网友:
钽电容的耐压,就多打点折扣吧

网友:
根据你电路的最高电压确定.你电路的最高尖峰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就可以.1/3 到1/2是没有根据的,设计时需要有尖锋电压的实际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本来也是这么考虑的,不超过最高尖峰电压就可以,但是在试验箱85℃温度下,48小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电路正常工作;但是冷却之后复测,发现钽电容短路了,这是怎么个情况哦?

网友:
“,额定电压16V”,那么,使用时用在16V的场合是最恰当的。

标注的参数,有极限值、额定值,遇到额定值,就按其标注电压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标注的电压?贴片电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额定”电压啊,既然是额定值,就不用再降额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用在电容2端加16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