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位大虾,小弟真心感谢,求你们写段代码吧。呜呜

楼主:
51单片机,用C语言写,功能是设计六位时钟的。时:分:秒。基于AT89c2051的,proteus的仿真图画好了。请根据图写。跪求你们了。谢谢,谢谢,谢谢。很急。。。。

网友:
估计大家都挺忙的。。。你可以看看类似的帖子,然后修改一下就行。不着急的话自己学习学习不也挺好么

网友:
据我看你的图分析了一下,貌似六个数码管只能显示同一个数字。没有位选和断选的功能。加两个锁存器才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P1口是段选。
P3口是位选

网友:
程序写出来了。但是出现了点小瑕疵。忘帮下忙。请看代码后的注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设计的貌似有问题。你这样位选段选好像不能正常工作。我建议你用那种直接六个连在一起的,abcdefgdp控制段选,123456位选,加两个373。我会这种的,你设计的那个我水平有限。。。没办法了。。。你看看有没有高手帮你看看你那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我看了,是没错的,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你的意思是开始的额时候想默认让6个数码管都显示0,然后开始你的程序吧,这样的话,你在while循环前面加一个初始化,把所有的数码管都显示为0,延时下,然后进入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试了下我的程序没。我的程序的确是全部显示为零的,开始计时。可是在全部显示为零之前出现了一点乱码,你可以给我试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试了下我的程序没。我的程序的确是全部显示为零的,开始计时。可是在全部显示为零之前出现了一点乱码,你可以给我试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怎么做自己想办法吧。但是给你个建议:
1.  代码是要配合硬件电路来的,不要拿别人的程序改一下端口直接上;要知道原来再修改。
2.  你可以再初始化之前关闭所有的数码管,要显示的时候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