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TTINY13 PWM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14):
请教一下ATTINY13 PWM设置问题
我想用Tiny13的PB0管脚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但不知道代码出错在哪里
以下是代码:
void Timer0_Init(){
TCCR0B = 0x00; //stop
TCCR0A = 0x83;//Fast PWM mode
TCNT0 = 0x00;
OCR0A = 0x7f;
OCR0B = 0x00;
TIMSK0 = 0x02;//enable interrupt
TCCR0B = 0x09;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OCR0A = duty;//应该是改变这个来改变占空比的吧
}
Atmel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乱七八糟的,改变占空比,什么跟什么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中断是什么思路,中断改变占空比吗?TCCR0B = 0x00?OCR0A = duty?就变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