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pio全赋值0或1的从GPADAT看到的结果都会不对?求指导。

楼主: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2=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3=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4=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4=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5=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5=1;
        EDIS;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 =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 =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4 =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5 = 1;
}

网友:
看到什么结果了?

“看到的结果都会不对?”,什么不对?

你看一下时钟打开了没有
也可以用这个用这个试一下: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法,
一、在每个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 = 1加4-5周期的延时,例如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 = 1;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第二种方法是
用GPASET寄存器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1;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无问题,你把工程删除干净,重新创建工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做测试硬件的时候发现输出的结果不对,所以我就直接输出0或1,结果还是会出错,崩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种方法出现错误的位数减少了,但还是有错误。第二种方法好像效果不明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应该“出现错误的位数减少了”,要么全都错,要么全都对。
控制GPIODAT,也只是有pipline的问题,但对你的测试没有影响,

网友: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all = 0x0000;
EDI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
我最后都用的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和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就解决了,但是至于GpioDataRegs.GPADATA.bit.GPIO是不是加几个延时就能用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