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LAB IDE编译出错问题.感谢不尽!

楼主:
程序是:
#include
__CONFIG(HS&WDTDIS);
void main(void)
{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ww\ww.cce".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bin\picc.exe" -C -E"ww.cce" "ww.c" -O"ww.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877A
Error[1187]   : An error, warning or message was generated, but no description is available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Wed May 15 16:54:16 2013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MAPLAB或者PICC的安装问题,建议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