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的转向灯信号如何送入处理器

楼主:
求大神?汽车转向灯信号如何送入处理器,让处理器知晓驾驶员发出左转或右转命令,是需要什么电路么?

网友A:
用英飞凌的BTS5020-2EJA高边驱动芯片控制转向灯啊…………好好看看该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汽车转向灯是靠电源通断来控制的,检测加载在转向灯上的电压即可获知其状态,用一个电阻和一个光耦隔离检测最佳。汽车仪表盘上有汇接排,从上面接线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不了解,以前看到过过一点点,记忆已经模糊了,不过想象,应该是总线网络节点性质的吧,否则接线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英飞凌的BTS5020-2EJA高边驱动芯片控制转向灯啊…………好好看看该芯片的Datasheet
请问可了解车用LED转向灯相关的控制驱动芯片,能不能介绍介绍?

网友:
楼主是要检测驾驶者是否按下转向按钮还是检测转向灯是否在亮?

网友:
问题太笼统,而且和车型有关。比如法系车,使用can总线,许多数据可以通过解析总线上的数据取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检测驾驶员是否拨动转向灯杆,让这个信号送给处理器

网友:
那部分呢 转向灯一般是车身控制单元控制 进入仪表的是12V信号 另外在CAN上也会有报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具体电路大概需要怎么设计,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要看你需要的功能了,现在的轿车特别是外资品牌确实可以用总线解析的办法来实现,最简单的则是从灯的接线上直接取,这是个电压开关量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开关量信号,需要什么电路哦,主要这个信号要送入CPU,所以电路原理不了解,

网友:
最好用光耦隔离,顺便也实现了电平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介绍下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去看看光耦怎么用的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也来看看

网友:
问题太笼统,你想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