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方面的求助~~

楼主:
一款便携式的测量仪,单节Li-Polymer电池供电,将电压升至5.5V
根据应用条件初步选择了TPS63000和TPS61090两款DCDC
现在最愁的是纹波的问题...
升至5.5V是为了满足后面还有5V,3.3V,-5V等要求可以用LDO消除一些纹波并供电之...
但一般PSRR的频率限制很大...貌似对TPS61090勉强能够响应些...
请教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去除纹波的方法么...
要求是对一些器件限制在0.1mv,另外一些高精密器件限制在1uv左右
当然旁路技术肯定要使用...但貌似已经很影响瞬态响应了...

网友:
根据这个公式的话...开关频率越高..对旁路电容的要求应该就越低吧,,,,,,,但纹波频率不就高了么...PSRR就不好响应了诶..

网友:
开关电源要降低纹波主要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1、储能电感。储能电感在工作频率下的Q值越大越好,很多人只注意到电感量,其实Q值的影响要大得多,电感量只要满足要求允许在很大范围内波动。
     2、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的ESR和ESL是非常重要的参数,越低越好,仅追求容量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在满足足够低的ESR和ESL的前提下,容量大些较好。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优选X7R或X5R电容与钽电解的组合,纹波稍放宽可用Y5V电容和瘦高外观的铝电解(低ESL型)配合。
     3、PCB设计。开关电源的PCB设计非常重要,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时如果纹波参数还是达不到手册中载明的数值,问题就可以肯定是出在PCB上,开关电源芯片的取样及滤波回路的设计非常讲究,PCB分布参数会导致调整误差或滤波效率变差,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自激(一般在特定的负载强度下发生),故不得不查。原则是取样回路和滤波回路要尽量贴近开关电源IC,PCB走线不可太长、太细,类似的储能电感也有同样原则,只是影响稍小,布局、走线不利相当于降低了电感的Q值。

网友:
DCDC解决纹波问题按 三楼说的做,没有捷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还是无法达到要求的纹波啊...

网友:
任何电源系统都有其特定范围的参数,超出合理范围的参数追求是异想天开,只能说明你的的需求根本就不实际,这也属于常见的初学者易犯的初级错误。

网友:
0.1mv的指标也太高了吧!1uv真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啊...看这个运放的PSRR,即使电源的0.1MV的纹波就会导致输出100MV的纹波啊...满量程才1V,这都占了1/10了...

网友:
PSRR(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假如它的抑制比是40dB,电源波动10V,输出波动只有0.1V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理解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了,,我询问了TI,因为这个产品是以前国半的产品,在文档上有些不同,因此文档上的PSRR才是负的,并不是真负的,但把它当正的使用就行了.而且文档上也没有PSRR的频率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