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驱动9320TFT液晶(有图有代码)

楼主:
本例使用MSP430G2553实现,其他型号一样适用,仅改下头文件就OK
TFT的主控型号为ili9320 ;9325也可以,仅需在程序中改动型号。

接线方式为:

/*
D10~D17     P1
RS          P2.5
RW          P2.4
RD          P2.3
CS          P2.2
RES         P2.1
LE          P2.0(74HC537的使能)
*/

TFT模块采用74HC537扩展IO。单片机仅用8个IO口即可通过74HC537扩展到TFT的16个IO口。
当然单片机也可以用16个IO口(比如P1、P2口)直接连接TFT的16个IO口。显然launchpad IO口不够用。

上图:

工程代码为: 430
此为简单的屏显,复杂的显示,比如文字、图片。。。RAM不够用了。不过这个是基础嘛。

有什么不清楚的可在此贴留言,我会找时间解答。

网友:
速度上不去吧~

网友A:
确实很不错,不过RAM太小,这么高端的屏在LaunchPad上用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 跑16 MHz,还是很快的.大概零点几秒

网友:
以前还问过这个问题,能不能驱动这类显示屏
图片为什么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不错,不过RAM太小,这么高端的屏在LaunchPad上用不了了
我记得以前用5438跑25M的时候,刷照片还是很慢,能看得出一行一行在扫

网友:
时间主要是在计算上还是在数据传输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还是主频不高。最高16MHz。 达不到快速刷屏的级别。不过对于俄罗斯方块这类游戏足够了。因为只需局部刷屏就OK

网友:
請問TFT的主控型号为9325,在程序中改动型号是輸入9328嗎?另一方面此LCD電源是5V嗎?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下不了你的那个程序,可以发一份给我学习嘛,很希望能够调试出这个屏,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TFT的主控型号为9325,在程序中改动型号是輸入9328嗎?另一方面此LCD電源是5V嗎?謝謝。

-------------------------------------------------------------------------------------------------------------------
什么?主控是9325,为什么程序里是9328呢,当然是9325

3.3V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下载的啊  登录就可以下载

网友:
楼主,74HC573应该与哪些IO口连接呀,是不是74HC573的输入端与P1口连接,输出端与D1~D9连接

网友:
楼主求帮忙。。。。我发一段代码,也是430的,就是跑不起来/**************控制端定义**************/
/*********选用P4口送DH,P3口送DL********/
/******P9.0控制CS端,P9.1控制RS端******/
/******P9.2控制RW端,P9.3控制RD端******/
/*************P9.4控制RES端************/
#define TFT_CS_1 P9OUT|=BIT0   //片选端
#define TFT_CS_0 P9OUT&=~BIT0
#define TFT_RS_1 P9OUT|=BIT2   //数据命令选择端
#define TFT_RS_0 P9OUT&=~BIT2
#define TFT_WR_1 P9OUT|=BIT1   //写
#define TFT_WR_0 P9OUT&=~BIT1
#define TFT_RD_1 P9OUT|=BIT3   //读
#define TFT_RD_0 P9OUT&=~BIT3
#define TFT_RES_1 P9OUT|=BIT4  //复位
#define TFT_RES_0 P9OUT&=~BIT4
/**************************************/
void LCD_WR_DATA(uint Data)
{
  uchar DH,DL;
  DH=Data>>8;
  DL=Data;
  TFT_CS_0;
  //delayms(1);
  TFT_RS_1;
  //delayms(1);
  P4OUT=DH;
  P3OUT=DL;
  TFT_WR_0;
  //delayms(1);
  TFT_WR_1;
  //delayms(1);
  TFT_CS_1;
  //delayms(1);
}
/***************************************/

/***********LCD写寄存器*****************/
void LCD_WR_REG(uint Index)
{
  uchar DH,DL;
  DH=Index>>8;
  DL=Index;
  TFT_CS_0;
  //delayms(1);
  TFT_RS_0;
  //delayms(1);
  P4OUT=DH;
  P3OUT=DL;
  TFT_WR_0;
  //delayms(1);
  TFT_WR_1;
  //delayms(1);
  TFT_CS_1;
  //delayms(1);
}
/**************************************/

/********在指定寄存器写数据************/
void LCD_WriteReg(uint Index,uint Data)
{
  LCD_WR_REG(Index);
  LCD_WR_DATA(Data);
}
/**************************************/

/**********初始化驱动芯片**************/
void ILI9481_Initial()
{
  LCD_WR_REG(0x11);
  delayms(20);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42);
  LCD_WR_DATA(0x18);
  LCD_WR_REG(0xD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10);
  LCD_WR_REG(0xD2);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3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2);
  LCD_WR_DATA(0x11);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0x03);
  LCD_WR_REG(0xC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2);
  LCD_WR_DATA(0x36);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16);
  LCD_WR_DATA(0x37);
  LCD_WR_DATA(0x75);
  LCD_WR_DATA(0x77);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0x0A);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E0);
  delayms(120);
  LCD_WR_REG(0x29);
  LCD_WR_REG(0x2c);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FT()
{
  TFT_CS_1;
  delayms(50);
  TFT_RES_0;
  delayms(150);
  TFT_RES_1;
  delayms(50);
  ILI9481_Initial();
}

void main()
{
  init_430();
  init_TFT();
  P8DIR=0xff;
  while(1)
  {
    ClearScreen(BLACK);
    P8OUT=0xff;
    delayms(1000);
    P8OUT=0x00;
    delayms(1000);
  }
}
P8.1接了一个led,实测led正常闪烁但是液晶只有背光亮,求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真给力啊!!!!!!!!

网友:
9325的用不了啊!!!!!!!!!!!!!!怎么设置十六位传输呢 我这么貌似没有锁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