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哇 给力 支持一下蓝雨夜 呵呵

网友:
楼主准备把8332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Y 个多路电压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团购的这个芯片也准备做个电压表,但是还剩上九片没处用。

由于8332的速度也不算太低,准备配合28035的高处理能力做个低频频谱分析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个好点的液晶,做个多功能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液晶手里有,只是合适的没有。

我在考虑的是,做示波器,需要将ADC的速度发挥到极限,这样,CPU对LCD的控制占用时间越少越好;再一个,波形显示,不需要什么真彩,八种颜色已经足够了,或者点阵屏也可以。然而,现在的点阵屏的写入,我所见的都是每8个点写一次。

最适合作示波器的LCD的写入,应该象电视机扫描方法一样。

TFT等彩屏是这样,但数据量特大
点阵屏不是这样写入,给显示带来不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通一下,点阵屏也可以每次只写一个点。先一次读8个点,只修改当前点状态(其他点不操作),在写8个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通一下,点阵屏可以实现单点的写入。先一次读8点,在修改其中一点(其他点不动),在写一次8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了,使用显示缓冲区,可以避免读屏

网友:
F5529上对LCD的操作中就有对点操作的代码,当然就是基于显示缓冲区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花费大量RA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花不了多少的。例如12864LCD,它占128 X 64 / 8  = 1024字节, 仅点1K,这样,对LCD的控制速度提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倒是没有注意到TI的做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关于LCD部分的代码,只看懂了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