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739的32768HZ晶振不起振

楼主:
MSP430FR5739的32768HZ晶振不起振,不知什么原因,求指导。
匹配电容用的两个18pf的电容(没找到12pf)的。
#include "msp430fr5739.h"

/*************************************************
**函数(模块)名称:  main(void)
**功能:            初始化系统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说明:  无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JSEL0|=BIT4;//配置PJ.4,PJ.5;
  CSCTL0 =  CSKEY;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CSCTL2 = SELA_0 + SELS_0 + SELM_0;        // MCLK = SMCLK = ACLK

  CSCTL3 = DIVA_0 + DIVS_0 + DIVM_0;

  CSCTL4 &= ~XT1OFF;

  CSCTL5&=~XT1OFFG;

  P1DIR |= BIT2+BIT3+BIT0;

  P1SEL0 |= BIT2+BIT3;                      // P1.2 P1.3选择第二功能

  TA1CCR0 = 100-1;                          // PWM周期为32768/100

  TA1CCTL1 = OUTMOD_7;                      // CCR1 复位置位模式

  TA1CCR1 = 75;                             // CCR1 占空比75%

  TA1CCTL2 = OUTMOD_7;                      // CCR2 复位置位模式

  TA1CCR2 = 25;                             // CCR2 占空比25%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SMCLK, 增计数,清除计数值
  while(1)
  {
    LPM3;
  }
}

测得的P1.2,1.3的方波周期在100HZ左右,应该是晶振没起振,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Values are specified by crystal manufacturers. Include parasitic bond and package capacitance (approximately 2 pF per pin).
Recommended values supported are 6 pF, 9 pF, and 12 pF. Maximum shunt capacitance of 1.6 pF.

网友:
PJSEL0 |= BIT4 + BIT5;  // + BIT2;
        CSCTL0_H = 0xA5; // Unlock register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 Set max. DCO setting
        CSCTL2 = SELA_0 + SELS_3 + SELM_3; //SELA_1 + SELS_3 + SELM_3;        // set ACLK = vlo; MCLK = DCO
        CSCTL3 = DIVA_0 + DIVS_0 + DIVM_0; // set all dividers
// Lock Register
        CSCTL4 |= XT1DRIVE_0;
        CSCTL4 &= ~XT1OFF;
        do {
                CSCTL5 &= ~XT1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
                SFRIFG1 &= ~OFIFG;
        } while (SFRIFG1 & 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CSCTL0_H = 0x01;

        // Turn off temp.
        REFCTL0 |= REFTCOFF;
        REFCTL0 &= ~REFON;

仅供参考

网友:
MCU能运行就不是未起振的问题而是配置错误。

网友:
晕,查一下其它东西,翻到我写的wstt的那个boosterpack,我那个电容触摸的threshold相关部分肯定是有笔误(比较急嘛),不过运行起来还没看出来,不过看来没什么人下载,因为没人指出来嘛,也就不翻出来改了。东西也不在手边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