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手机芯片推的那么快,片子可靠吗?

楼主:
在工科之类的很多领域,大家都不会争着去用一个新片子,都尽量的使用一些稳定的方案,用的片子都经历过时间的考验。 手机芯片就不同了,片子跟新换代快,片子规模大,构架工艺蹭蹭蹭的往上飙,即便是Intel这样的大厂也是Tick-Tock,工艺架构换着改。 手机单核变双核,双核变四核,四核变八核采用了多久?里面还集成有基带,制式TD、CDMA、WCDMA各是不同。 这样的跟新速度,手机芯片可靠吗?只是运行在消费电子上所以只要just Ok就行了?

网友:
看公司同事手机的更新速度,似乎芯片更新挺快的,性能一个赛一个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所以现在有个说法是手机是芯片的试验场

网友:
现在手机引领消费电子的潮流,所以什么含有新鲜技术的片子 无论成熟与否,先用到手机上潮一下,,,,

网友:
手机芯片的升级有很多种,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创造性更新而是组合性更新,比如处理器主频提高、多核堆砌、图形处理器的引入等,相关技术都是现成的,而桌面处理器则是架构的更新,层次不一样,要求也不同,所以新型号手机处理器方面的可靠性问题并不明显,至于射频部分就更谈不上有多少变化,而到了代差级的更新就截然不同了,所以大家见不到手机会频繁的在这方面升级,二十多年才发展了三代,4G研发了多年目前还没有实用化,5G更只是实验室的概念。

网友:
桌面处理器和系统级芯片则完全不同,因为体系开放而且很容易自行测试比较,出现问题更会被广泛关注,所以在可靠性方面的要求会比手机高出很多,比如当年Intel CPU的浮点计算错误以及不久之前Intel南桥芯片SATA接口的设计缺陷等其实对可靠性的影响非常小但公众关注率却很高,导致Intel不得不进行大面积产品召回,这就好像对某些学生的要求99分都要检讨,而对有些学生60分就万岁的道理完全相同。

网友B:
貌似看到有这样的说法,开发这些东西(指商人),硬件不是问题难点,软件才是问题 至于芯片可靠性,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同你的意见!进步是不会影响稳定的!并且现在进步得并不快!

网友:
在芯片行业中,当一个技术的变革或者一个仪器的提高,就可能带来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

网友:
芯片更新快,手机更新也不慢啊,用几年就换,长期稳定性是小问题吧

网友D:
LZ不了解芯片开发流程哈

这个可靠不可靠正像chunyang大哥所说那样,99分和60分的区别

电信级设备对设备、系统要求5个9甚至个9的可靠性

但是手机基本上只服务于个人,而且运行的功能、业务,很少会让芯片工作在极限状态,所以正常运行情况下基本很难处问题,因此对芯片的可靠性要求相对低了很多,相对来说芯片就是可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看到有这样的说法,开发这些东西(指商人),硬件不是问题难点,软件才是问题
至于芯片可靠性,不了解

那是因为国内绝大多数手机制造商根本没有研发硬件系统的实力,MTK这类厂商又提供了一揽子完整解决的方案,所谓的“设计”也就是布布PCB和做做结构设计。软件就不同了,虽然安卓是开放的,有现成软件可用,但想做出自己的特色和增加一些应用那就要自己做些工作了,但严格讲还算不上是开发,倒是跟自己组装PC然后装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搞定些个兼容性、美观性之类的活儿差不多,这里面是有些技巧但不需要自己去写源代码,自行攒机有稳定性问题,攒手机自然也同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不了解芯片开发流程哈

这个可靠不可靠正像chunyang大哥所说那样,99分和60分的区别

电信级设备对设备、系统要求5个9甚至个9的可靠性

但是手机基本上只服务于个人,而且运行的功能、业务,很少会让芯片工作 ...

呵呵,很久没见丽丽上论坛了,现在成通讯接入设备专家了,大人物忙啊……

电信的接入及局端设备那是比台式计算平台的可靠性要求还高的多,出问题影响更恶劣,所以设计标准非常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核心还是在别人手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啊,这么巧
看chunyang介绍原来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那能不能请帮我看看我的这个帖子: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30760/1
虽然也是随便问问,但是也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您专业不是细分到这个问题,但是也帮看看有没有必要帮问问别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你这问题在EEWorld问就好了,给你解答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固定电话回拨音是否可规律可循?是指老式的拨号音,不是现在的都是什么歌曲音乐,但是还是可以不要什么彩铃(我一直挺烦这个,不是自己听的,干嘛非要硬要对方拨你电话的人听?)恢复古老的嘟...嘟...的电话铃声。
这里我要问的是,就是拨对方固定电话的拨号方听到的回拨音的次数是否和固定电话边发出的振铃声次数一致?
好,这样说吧,就是用特定号码的手机拨固定电话,用振铃次数控制设备,现在的问题时手机端在挂断电话前听到的振铃次数是否和固定电话端真实发出的振铃次数一致?  或者误差很小例如可以误差只有1次。
另外问问,无人应答的振铃次数是否有规定?多少次?还是不按振铃次数而是按时间长度来定的?

解答:呼叫方的回铃音和被叫方的振铃次数没有同步的对应关系,故而谈不上次数一致,当然有可能是一致的,但电信规范中没有特地规定这一点,二者是由不同的设备发出的。至于次数误差反而不大,因为回铃音和铃流信号都是有国标的。
呼叫无摘机的话,交换机会在一定时间后断开连接并给出催挂提示(催挂音),期间的振铃次数没有规定,但可以计算得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得有道理,很多我也这么想过,特别是规范中没有的部分,就很可能有说不准的地方,再加上设备以及技术方案的不同就可能导致例如不同地方不一样。
假设,真的要这么干,那还是得认真搞清楚到底哪些参数是固定可控的。还得详细了解许多,例如不同步,是否有延时等等问题,虽然可能不关紧要,但毕竟是可能,还是需要费力气了解的。
当然还有其它解决办法但是操作上更费事。
其实现在电话费已经很便宜了,可以做到5分钱呼叫拨通一次了,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可以控制更多详细的参数。
我一直觉得是不是固定电话不应该消亡。我就纳闷为什么手机生产商不和电信部门合作设计一种在手机上按一下特定按钮就可以实现手机号码到固定电话号码的自动转接,这样使用手机的人一旦到了有固定电话的地方,就可以不再用手机了这样可以减少传说中的手机危害。我也有点纳闷,电信公司为什么不利用这个优势对付其它移动公司的竞争?(电信在固话上有优势,现存线路就是其中优势之一)

网友E:
现在的芯片真是快,怎么区分翻新的芯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置呼叫转接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但这项业务可能收费,因为毕竟占用了电路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芯片真是快,怎么区分翻新的芯片呢?

主要看印字和引脚,另外就是外包装。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看出是什么时间出厂的吗?批次?批号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厂的标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或不对就说明有问题。体积特别小的芯片则采用代码制,代码的含义则需要查原厂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举个例子哈,还是看不懂,芯片上面的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去看原厂的器件手册,上面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是从网上下的datasheet,里面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么去原厂官方网站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