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G2系列和FR57xx的XT1模块,有重大变化

楼主:
上图是G2的XT1,下图是FR57xx的XT1,看出区别没有?红色框框
FR57xx里面把内部的可调补偿电容给取消了,也就是需要外部电容了。

网友:
相对来说,这两者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补偿电容当然好用,可以省掉两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使用内部的补偿电容和外部补偿电容,哪种情况下的性能要好一些,还是本身这个补偿电容对性能的影响就不大,然后使用内部的要更方便一些?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仔细看,还只是用到了这一部分临时看看在DEMO程序中怎么改一下,只看了大致时间没多大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的看法内部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原因430一直以来XT1都有内部补偿电容,目前出的这个没有如果没有仔细看手册,很容易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把电容漏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去重新做电路就不会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