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删除一个元件后自动编号,导入网表到a ...

楼主(2013-05-17):
Orcad Capture CIS删除一个元件后自动编号,导入网表到allegro出现DRC
例如我画了10个电阻,编号为R1~R10,allegro里面已经画好连线了。然后在原理图把R5给删除了,重新自动编号,然后导入网表,原先的R7变成了R6,占用了原先R6的位置,然后就提示DRC错误了。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谢谢。
Cadence
netlist

网友A:
试试
删除--- 导入网络表------自动编号----导入网络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还是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