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源电源和恒流源电源的一些理解,,

楼主:
电子产品电路设计,电路中总少不了关于恒压源电源和恒流源电源的话题,搞懂这两个源的问题,应该说很有必要,欢迎大家议论讨论,,

恒流亦可叫稳流,意思相近,一般可以不加区别。与恒压的概念相比,恒流的概念就难于理解一些了,因为日常生活中恒压源是多见的,蓄电池、干电池是直流恒压电源,而  220V 交流电,则可认为是一种交流恒压电源,因为它们的输出电压是基本不变的,是不随输出电流的大小而大幅变化的。

        首先举例说明:一个恒定电流值调至 1A 的,最高输出电压可达 100V  的一个恒流电源,当你打开这个恒流源的电源开关时,你会看到电源的电压表和电流表显示什么数值呢?可以肯定的说:输出电压为 100V ,输出电流为 0A  。有人曾经这样问,你不是 100V 1A 的恒流源吗?怎么输出不是 100V 1A 呢?这里仍然要用欧姆定律来解释,理论上可以这样来计算,电源的输出电压  U=IR ,式中 U 为输出电压, I 为输出电流, R 为负载电阻。

以下分 5 种情况来说明:

      如果电源为空载, R  可以用无穷大来表示, U=I* ∞,由于电源能输 1A 的电流,如果电源电流为 1A ,那么 U=1A* ∞ = ∞,而电源电压最多只能输出 100V  ,无疑电源只能输出其最大电压 100V ,由于电源不能输出无穷大的电压,因而电流只能是很小很小的值,即电流输出为 0A ,即 I=U/R=100V/ ∞ =0A  。
      如果负载电阻 R=200 欧,那么又因电源只能输出 100V ,因此电流只能为 0.5A ,即 I=U/R=100V/200R=0.5A
      如果负载电阻 R=100 欧,由于电源能输出 100V ,就使得电流能达到 1A ,即 I=U/R=100V/100R=1A  此时输出电流正好达到电源的恒流值。
     如果负载电阻继续减小,改为 50 欧,如果根据公式 I=U/R=100V/50R=2A.  但这里的关键是我们的电源是个恒流值为 1A 的电源,因此此时的输出电流只能被强迫限制在 1A 而不能为 2A 因而输出电压只能被迫降到 50V 而不能为  100V 。这里仍然要符合欧姆定律,即 U=IR=1A*50R=50V
如果负载电阻变为 0 欧(即短路),那么由于输出电流只能为 1A  ,输出电压就只能为 0V ,即 U=I*R=1A*0R=0V
从以上 5  个例子可以看出,如果负载电阻太大,使电源输出电流不能达到恒流值,那么恒流源的输出电压就会自动升到电源的最大输出电压,只有当负载电阻小到一定的程度,使电源输出电流达到恒流值,电源才真正处于恒流工作状态,随着负载电阻值的逐步减小,输出电压也按规律下降,以保持输出电流的恒定不变。这就是恒流的概念。

      总之,实际上无论是恒压电源,还是恒流电源,它们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它们的输出都是电压和电流,两个量中,电源只能控制其中的一个量,要么稳住电压,要么稳住电流,另一个量是一定要由负载电阻来决定的,而负载电阻是由使用者来决定的,因而电源的两个输出量中,必然有一个由使用者来决定的,这才能符合逻辑,符合欧姆定律,才能为使用者所用,决无所谓既能给定输出电压,又能同时给定输出电流的电源。

看完以上对,你于恒压源电源和恒流源电源有什么说的,,,

网友:
是不是说恒流源带负载的能力较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有这样的理解?说说你的理解

网友:
关于恒压源电源和恒流源电源的一些理解

比如说我做一个20W 2A的恒流电源,当负载不大于5欧时电流才能恒定为2A,一旦负载大于5欧电流就小于2A了,5欧的负载有点小啊

网友:
恒流电源:似乎有蓄电池充電概念,如12V电池,当放电至10V时表示没电需充,此时初充电电流最大,一直维持到最大电压(13.8V或14.2V),而达到最大电压后充电电流就会往下掉,直到零(充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功率只有20W,本身功率就小,与带负载的能力没有关系

网友B:
理想的电流源,没有内阻,输出电流恒定(电压无限),
电流源的主体参数是电流,它的输出模式为永久的电流(不管恒定与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想的电流源,没有内阻,输出电流恒定(电压无限),
电流源的主体参数是电流,它的输出模式为永久的电流 ...

“没有内阻”容易产生误解,容易理解为内阻为零。
理想电流源内阻应该是无穷大,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没有内阻”,即没有确定的有限内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内阻”容易产生误解,容易理解为内阻为零。
理想电流源内阻应该是无穷大,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 ...

没有内阻,就没有电流落在内阻上而造成自身损耗;
恒流源的『输出阻抗无限大』其实应该理解为动态电阻,电动势跟负载阻抗完全成正比,且无漏电,则动态电阻无限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内阻,就没有电流落在内阻上而造成自身损耗;
恒流源的『输出阻抗无限大』其实应该理解为动态电阻, ...

说内阻,当然是“动态电阻”。我们说某放大器输出电阻时难道不是说“动态电阻”而是指直流电阻?说三极管共基极放大电路输出阻抗高时难道指直流电阻?

网友B:
因为R都在电源内部,所以都叫做『内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因为R都在电源内部,所以都叫做『内阻』。

把图右那个 R 换成稳压管,就是楼主所举的限压恒流源的例子了。

网友:
在入门概念中,电源是真正的电源,内阻都是货真价实的电阻,普通(线性及定值)的电阻,
也许是思想被恒压源局限了吧,这样的「内阻」,实在有点不好理解,说是漏电或预接假负载也许比较好懂,没有漏电或预加载,就没有分流,没分流就可以恒流了,不必引用「动态电阻」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右那个 R 换成稳压管,就是楼主所举的限压恒流源的例子了。

有限(流)恒压源 与 有限(压)恒流源 的 等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