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C2000 LaunchPad“画”外围】 -----电子负载电路调试完成

楼主:
昨天以前,把程序做得差不多了,今天把就把板子在程序指挥下工作,遇到了不少问题,现已基本解决,功能性调试完成!

下一步该调整性能了。

网友:
在调试时,由于马虎,走了些弯路,如:

358的反馈电阻及电容R152、C113,应该按照上图的接法,上下竖着焊接,站立着才对。

可是我把它们俩象C117那样横着,让它躺着,结果是怎么调整也不能使之不自激。

网友:
支持下楼主:carnation: ,最经忙一点,下次有活动果断参加。

网友:
支持版主大大 ,电子负载一直想有个,
期待大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