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直流模块电源转换、12V转300V 24V转200V 12V转150V直流DC转换模块

楼主:
GRB系列非隔离宽电压输入高电压稳压输出
概述
DC/DC模块电源以其体积小巧、性能卓异、使用方便的显着特点?在通信、网络、工控、铁路、军事等领域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具体是指通过自激振荡电路把输入的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改变电压之后再转换为直流电输出?或者通过倍压整流电路将交流电转换为高压直流电输出。
1 电源模块选择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 额定功率 封装形式 温度范围与降额使用 功耗和效率
?模块电源各方面性能发挥都比较充分而且稳定可靠。所有模块电源均有一定的过载能力?但是仍不建议长时间工作在过载条件下?毕竟这是一种短时应急之计。 3 封装形式 DC/DC变换器的外形尺寸和输出形式差异很大。小功率产品采用密封外壳?外形十分纤小?大功率产品常采用金属壳子形式?
在选择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引脚是否在同一平面上?
第二?是否便于焊接。
产品特点

● 效率高达 80%
● 1*1英寸标准封装
● 单电压输出
● 价格低
● 稳压输出
● 工作温度: -40℃~+85℃
● 阻燃封装,满足UL94-V0 要求
● 温度特性好
● 可直接焊在PCB 上

产品应用
GRB 0.2~5W 系列模块电源是一种DC-DC升压变换器。该模块电源的输入电压分为:4.5~9V、9~18V、及18~36VDC标准(2:1)宽输入电压范围(宽电压输入模块电源是指输入电压可以允许在很宽的范围内变化)。输出单电压:100VDC、110VDC、150VDC、200VDC、250VDC等,具有功率密度大,输出功率高,应用范围广等优点。
技术参数
输出特性
技术指标
技术参数
测试条件
稳压精度
3.0 %max
0%~100%负载范围
电压调整率
0.5%max
满载
负载调整率
+/-0.5% type.
+/-1% max. (No load to full load)
0%~100%负载范围
纹波和噪声
≤150 mV p-p, max
20MHz带宽
动态响应速度
≤150us
25%负载~满载
启动延迟时间
500ms
输入特性
输入电压范围
(5VDC) 4.5—9.0VDC
(12VDC)9.018VDC
(24VDC)18—36VDC
线性高速率
0.5%
低端 ~ 高端
一般特性
开关频率
300KHz
典型值
转换效率
参见型号选择表
隔离电压
不隔离
输入和输出之间
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
1000000小时
温度系数
0.02%/℃
环境特性
工作温度范围
-40℃~+85℃
储存湿度
-55℃~+125℃
相对湿度
10%~90%
冷却方式
自由空气
产品型号选择指南 http://www.szbeifu.com
产品型号
输入电压
(VDC)
输出电压
(VDC)
输出电流
(mA)
效率
(%)
标称值
输入范围
GRB05200D-W2
4.5—9.0
GRB05110D-1W
4.5—9.0
GRB12110D-2W5
12 .0
9.0~18.0
GRB12150D-2W
12 .0
9.0~18.0
GRB12250D-2W
12 .0
9.0~18.0
GRB24110D-2W
24 .0
18.0~36.0
GRB24150D-2W
24 .0
18.0~36.0
GRB24250D-2W
24 .0
18.0~36.0
GRB12110D-3W
12 .0
9.0~18.0
GRB12150D-3W
12 .0
9.0~18.0
GRB12250D-3W
12 .0
9.0~18.0
GRB24110D-3W
24 .0
18.0~36.0
GRB24150D-3W
24 .0
18.0~36.0
GRB24250D-3W
24 .0
18.0~36.0
GRB12150D-5W
12 .0
9.0~18.0
GRB12250D-5W
12 .0
9.0~18.0
GRB24110D-5W
24 .0
18.0~36.0
GRB24150D-5W
24 .0
18.0~36.0
GRB24250D-5W
24 .0
18.0~36.0
DC—DC电源模块(以下简称其电源模块)具有设计周期短、可靠性高、系统升级容易和隔离电压高, 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在工业控制系统、电力电子装置、智能仪器仪表、通用电子设备等场合已经得到了 非常广泛的应用。为了防止使用中人为造成电源模块的损坏,必须对电源模块设置必要的保护电路,以提 高其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2.输出保护 2.1输出限流保护 电源模块具备输出限流功能时,一旦输出电流超过定值(短路或过载),输出将被自动关闭。当输出 短路或过载状态消除后,输出可以自动恢复正常。通常,输出过流点是生产时由模块内部设定的,用户无 法从外部改变。在过热的条件下,如果长期工作在过载或短路状态下,电源模块有可能损坏,这取决于模 块外壳的温升和散热条件,对没有超温保护的电源模块用户在使用时需特别注意。 2.2输出短路保护 输出短路时绝大多数型号的电源模块工作在问歇模式,电源模块的功耗是决定其能否长期工作在输出 短路和过载时状态的主要条件。输入的平均功耗很低;输出过载时电源模块工作在限流方式,一般条件下 限流保护点在120%标称输出电流附近,此时的输出功率最大,模块的功耗也很大,应避免长期工作于此 状态,输出限流保护点的电流值会随输入电压有些变化,一般情况下会随输入电压降低而减小,随输入电 压升高而增大,不同系列的型号会有差异,在使用时需注意
2.2输出短路保护 输出短路时绝大多数型号的电源模块工作在问歇模式,电源模块的功耗是决定其能否长期工作在输出 短路和过载时状态的主要条件。输入的平均功耗很低;输出过载时电源模块工作在限流方式,一般条件下 限流保护点在120%标称输出电流附近,此时的输出功率最大,模块的功耗也很大,应避免长期工作于此 状态,输出限流保护点的电流值会随输入电压有些变化,一般情况下会随输入电压降低而减小,随输入电 压升高而增大,不同系列的型号会有差异,在使用时需注意
2.3输出过压保护 电源模块的输出过压保护采用了一个独立的反馈环路,一般的保护值是在标称输出电压的120%至 140%。当过压检测电路发现输出端有过压现象时,便立即关闭输出。由于此种检测控制不是锁存状态, 因而不需外部复位,模块在短暂的关闭输出之后将自动重新启动,使输出电压重新建立。如果过压是外部 产生的并且己消失,模块将恢复正常运行;如果过压条件还在持续,模块将再次关闭输出并再次重新启 动,使电路处于在关闭和启动的重复状态,完成过压保护功能。但上述方法对输出电压波动较小时,效果 有时不太理想。此时,可在电源模块外部加一个电压监测电路,并通过模块的遥控端(CNT)适时关闭模 块输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要用户在输出端加接一只一定容量的电解电容,则模块的瞬间关闭与开启 就不会在输出端引起太大的变化,使输出电压基本上维持在过压门限附近。 对于小功率的电源模块,大多是在输出端并联稳压、吸收二极管之类的保护器件。当出现过压时,稳 压二极管可以吸收部分能量。当过压维持的时间过长,使二极管无法吸收时,二极管将被击穿短路,使输 出电压基本为零。显然,此种保护是以模块(内部二极管)的损坏为代价来保护外部用户设备的。需要注 意的是,这里的输出过压保护门限值也是由模块内部设定的,无法用TRIM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