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大新手。。。求大神解读下一体化接收头的的程序 特别是捕获那段。。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int Cyc=0,LastCCR0=0,flag=0,key=0;
char c[10]={0x3F,0x6,0x5B,0x4F,0x66,0x6D,0x7D,0x7,0x7F,0x6F};
int b[10]={209,97,49,245,33,113,181,133,149,165};
unsigned int translate(unsigned int number);
unsigned int getkey() //得到按键的值
{
return key;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2DIR=0X00;P6DIR=0XFF;
TACTL=TASSEL_2+ID_3+TACLR; //定时器A,时钟源:SMCLK,连续计数模式
CCTL0=CCIS_1+CM_2+CAP; //选择下降沿捕获
P2SEL|=BIT2; //选择P2.2使用第二功能
TACTL|=MC_2+TACLR; //打开计数器
CCTL0|=CCIE; //捕获中断允许
unsigned int i;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IFG1&=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0xFF;i>0;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while(1)
{
for(int i=0;i<10;i++)
if(key==b)
P6OUT=c;
}
}
//捕捉中断,根据两次中断的时间判断传入的值,最后转化成需要的整数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Cyc=CCR0-LastCCR0;//计算周期
LastCCR0=CCR0;
if((Cyc>0x2ee0)&&(Cyc<0x36b0)) //13500
{
flag=0;
key=0;
}
flag++;
if((flag>18)&&(flag<=26))
{
if((Cyc>0x3e8)&&(Cyc<0x7d0))//1125
key=key*2;
if((Cyc>0x7d0)&&(Cyc<0xbb8))//2250
key=key*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