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叫绝的极简手机喇叭扩音器

楼主:
为了配合手机日益简约的造型设计趋势,这款手机喇叭扩音器采用了再简单不过的喇叭型外观设计,设计师绝对实用简约主义,仅需把手机放入其中即可获得理想的扩音音量与接听范围,无需任何插头或接口。这个极其简约的设计令人拍案叫绝啊,想DIY也绝对容易。

卡丁评论:不过这货居然要卖$95!!!咋一看不应该值这么吧,细一想做这个设计出了创意外还要用到ANSYS非线性参数的计算,也算是煞费苦心了!鄙人曾经接触过ANSYS,不过。。。知难而退了。。。

网友A:
这东西用3D打印机来对付,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用3D打印机来对付,小菜一碟。
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如果你说用3D扫描仪扫描后再打印还是说的过去的
但只用3D制作及3D打印机打印你疏忽了一点  就是非线性参数的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干嘛非要扫描?非线性曲线很容易用软件生成,这样的形状打印起来也无任何障碍,材料也不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我疏忽了什么。

网友:
从照片上看,这个号筒是用高分子材料注塑制成,当然,用玻璃借助模子吹制也可以,这样的模具都是计算机控制下用数控铣或者火花机加工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或许是我想多了吧  经验不足还望指导哈 说的不对还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