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精密雕刻机

楼主:
整机用的是铝结构,这样即美观且不容易生锈,主要是业余条件下好加工,底盘部分用的是铝型材,雕刻机专用的,支架部分用的是50*50*5的铝角铁,丝杠、光杠淘宝有售,步进电机是标准的57电机,用于控制主轴电机上下运动,主轴电机是磁动力论坛上以前卖的很火的一个电机,这个电机功率很大,转速很高,很多朋友用于雕刻机主轴,整机用了两块电源,一块10V/3A的用于控制板(降压到5V),一块DELL  D220P电源,输出12V/18A,用于主轴电机和步进电机足够了,控制板自己做的,板上有两块单片机,一片控制步进电机,一块用于主轴测速和显示(这个功能还没安装,没事程序有点问题,待调整),步进电机用L298N驱动,主轴电机用了一个PWM调速电路,显示部分用数码管,上一排用于测速,下一排用于步进电机的调整,前一位显示0下行程,显示1上行程,后两位显示步进电机的速度1-10档,做了一个摇杆,不是很灵活,打算换用一个成品方向键,两个功能:调整步进电机的速度和上下行程的档位 。
业余制作中的关键是打孔,我的做法是打孔需要对正的地方用哥俩好胶粘合,然后打孔这样打出的孔很正,不会错位。

制板过程:用Layout60画出PCB图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到热转印纸上,把覆铜板打磨光亮,把热转印纸有图的一面贴到覆铜板上,一头用高温胶带粘住(切记只粘一头),找两个熨衣服的熨斗,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加到一定温度断电放到桌子上面朝上,把覆铜板放上去,用小熨斗从高温胶带一头熨过去,热转印纸就会平平滴粘到板上,然后慢慢熨,温度大概180度以上,时间具体看程度,我的经验是从热转印纸背面能清楚地看到线条为准,然后自然凉凉,不要撕下热转印纸,把热转印完的板子放到肥皂水内24小时后,慢慢撕掉热转印纸,恭喜你得到一块很漂亮的PCB板子,然后用三氯化铁或是其它腐蚀济腐蚀,用清水冲洗后烘干,接下来就用到这个电钻打孔,记得在设计电路时把所有打孔的焊盘过孔设计成0.4MM,这样腐蚀出来的板子就有了打孔定位。这样做出的板子,最细线条可0.3MM。是不是很精致?
上面的图片是组装时拍下的一些零件,也有做好,打孔的板子。

网友:
这个不叫台钻,是雕刻机,,雕刻所走路线可以计算机控制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如此 感谢提醒 现已更正

网友:
好牛啊,不仅是电气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
是不是 高速电机呀

网友:
做这个玩艺需要好多工具的吧

网友:
要DIY这玩意,,费用不低,公司可以试着搞一下

网友:
精致的雕刻机 lz这套下来成本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这东西就是个人DIY烧钱的  公司不可能去DIY这个 直接买成品了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我不知道  能看懂配件的人看下合计多少吧。。。诶。。。

网友:
单独DIY做一套机器,加工费用挺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倒是觉得有能力做这个机器的人应该是乐忠于制作的过程,至于加工费这个问题 我前面说了有能力做这个机器的人  所以 那些人应该不会觉得是件压力大的事吧。。。。
不过在我看来。。。鸭梨山大啊~~~!本人表示无能力自行完成此项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发烧友很少,,烧钱很厉害
况且这种雕刻机已经到处都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会有人热衷于手工制作而不购买成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雕刻机中的劳斯莱斯,纯手工订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倒是蛮喜欢手工的。。。

网友:
我也喜欢手工,曾经手工制造过火柴枪(不要被河蟹哦)当然,那是小时候的事

网友:
要DIY这玩意,,费用不低

网友:
目前工艺好一点的,估计5K左右,前几年也就3K多些。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譬如电机功率加大,刀头配好能够雕刻金属或者石头,用处就大了

网友:
这个做下来成本的是多少啊?表示对机械方面的东西了解较少。

网友E(2013-07-28):
楼主你的DIY精神太牛了,赞一个,或者你可以参考凯歌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5839-1-1.html
这个材料好加工,或者用PVC板。要DIY一个应该还是可以的,钱肯定是烧的了。另外,手工来加工,这个有点牛逼,如果确实能做到“精密”,那这个东西确实是雕刻机中的“劳斯莱斯”了。加油

网友F(2013-09-17):
楼主 上位机链接用的啥

网友G(2015-06-11):
雕刻机不是自己就可以刻板子吗?怎么还用热转印腐蚀法做板啊

网友H:
从技术角度 值得学习 实用性差一些 确实烧钱 。如果要应用在制作双面板 需要一台孔金属化设备 过孔 ,osp 防氧化 绿油做阻焊 紫外曝光机 显影 烤箱 加固 这些带有化学药业 不适合在家里做 。 而且 雕刻机 加工有粉尘 还需加装吸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