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Link的问题

楼主:
今天使用的是Keil V4.6版本。上电后设置J-Link时有个升级的提示,就没有管,点击的升级。完了之后,在设置时出现如图情况:

说是J-Link是盗版,然后上网查了下,说Keil V4.5版本以上都有查盗版J-Link的功能,其中Keil V4.6默认使用的J-LinkV4.54A
         可以将低版本的JLinkARM.dllJL2CM3.dll替换Keil下面的文件,就可以使用。
还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J-Link使用的USB线,找了四条线,只用一条线可以用(电脑设备管理器出现J-Link driver,其他线出现的是UnKonwn Device。而其他的四条线连接USB-Blaster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Keil 版本高了,改用低版本的试试4.2

网友:
4.1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我最后换了Keil下面调用的dll文件,换成低版本的就好了。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USB线,首先用了五条线,其中能用的线是没有标志,其他四条线有的有磁环、有的有一些认证标志(比较好的线)。可是就是只能那条一般的能用,会出现J-Link driver,而其他的一律是UnKonwn Device,用到USB-Blaster没有任何问题。这是问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嗯,这一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上的这种问题不用替换文件,重新刷一遍较高版本的固件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这个可以解决。呵呵,谢了。
今天又试了两根线,一根两端都带磁环的线和一根白色透明的线,这两条试上去可以。
好像是:两边都带磁环的线和白色透明的线可以。其他的黑色的,不带磁环或者带一端磁环的就不行。

网友:
质量不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