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半桥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ir2110作为mos管的驱动,现在从IR2110低端出来的波形好着,但是高端波形不对,好像图片上传的话看不太清楚,我将电路图放在附件中了。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第一个箭头指示的,资料上说的是自举电容和自举二极管,那个自举电容我可以理解,但是二极管是怎样的自举原理?还有就是电容的大小如何确定,那个二极管为什么是快恢复的?我认为那个二极管就只是一个限制电流倒灌作用。。。

  2、第二个箭头指的那个电阻大小如何确定,二极管在这里又是什么作用,为什么又是快恢复,普通二极管行不?

  3、第三个箭头指的那个10K电阻作用是什么,可以去掉不,还有我看别的资料上经常会在mos管的栅极加上一个电阻,这样做是什么原理,电阻大小如何选择?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电路图是网上找的,首先我不能确定那个图是正确的,因为我亲自试验后确实没有效果出来。如果是图有问题,欢迎大家帮我改正。还有就是我在测试的时候10脚和12脚的方波是用信号源直接给的,输入频率10K,幅值5V,IR2110低端输出幅值为12V左右的方波,所以IR2110高端输出波形不对我觉得是自举没有成功。

以上就是我所有问题,感觉好多啊

网友:
楼主,建议你去查看下自举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有MOS的驱动原理。IR的网址上有详细的说明应用。

第三个箭头指的那个10K电阻作用是什么,可以去掉不,还有我看别的资料上经常会在mos管的栅极加上一个电阻,这样做是什么原理,电阻大小如何选择?
一般是10K左右防止被误开启

网友:
贴上楼主的图,,

像自己手工画的图,,,

网友:
1.自举电容和自举二极管在这里不能分开理解。人站在凳子上,增加身高的目的,是一种自举作用。
一个电压U,它要自举,就是要升高U,串联一个电容,可和二极管作为导流配合作用实现自举。如楼主图中47uF和二极管。为什么要快恢复二极管?因为,二极管的作用如楼主的理解就是防止电流倒灌,电容存储电压,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频率较高的时候,二极管的最大反向恢复时间trr足够小,自举电路的电压就是电路输入的电压加上电容上的电压,起到升压的作用。这里要求快恢复二极管的漏电流足够小,速度要快,这就是用快恢复二极管的道理。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该连接的2110的LO和HO,输出高时,小电阻值R起驱动作用,二极管D不起作用。输出低时,二极管把电阻短路,可以快速关断,速度要快。最好快恢复。
3.是MOS的使用问题,栅极和源级之间的电阻是泄放作用,防止静电击穿MOS管,这个电阻10k,20k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IR官网上我看过,但是没找到IR2110的应用说明,好像就只有一个datasheet,可能是我去TI官网习惯了,感觉IR有点陌生吧。

还请教一下我如何在IR官网上查他芯片的详细应用,感觉IR的 东西做的很不错,但是他对产品的宣传和技术支持远不及TI做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图是我自己手画的,确实是不怎么好看

很感谢版主的回答,我下来想了一下,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我想明白了,但是第二个还是不太清楚。以LO端为例,输出高的时候,电阻是接到mos管的G极的,它是如何起驱动作用,还有电阻值一般选取多大合适,由于手头没有20欧的电阻,我实际中是用两个100欧的并成50欧。

还有就是我今天把问题解决了,也是到处请教别人,然后加上自己百度,我对以前的图做了如下修改:

1、P3和P1口的两个1N5408全部换成1N4148;
2、自举电容换成106的钽电容,自举二极管换成mur420快恢复的;
3、给VS端加了一个4.7K的电阻然后接地。

我自己觉得主要是第三点起了作用,因为我把前面两个做了之后效果依旧没出来,现在我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VS加一个4.7K电阻然后接地就行了,还请版主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mos管G极的驱动电阻,作用就是MOS管调节开关速度。当然只能降低驱动能力,而不能提高。当驱动电阻比较大时,驱动就有点缓慢,因为有寄生节电容的影响。
驱动电阻的大小需要实际调试,太小开关速度快,影响EMI,太大又影响效。根据每个管子不同选取,,

网友:
VS端加了一个4.7K的电阻然后接地。

-------------
这个我们i以前做好像没有这个 记不清了 很久钱做过

网友:
给VS端加了一个4.7K的电阻然后接地,VS要接在半桥中间位子的,当成一个虚拟地使用,还是自举的电路电压没有升到足够的电压。好像47uF电容有点小了

网友:
右边那个1000uf的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
有的电路没有这个电容呀!

网友C:
为什么Vs可以直接接地,那样不就相当于自举二极管一直导通,自举电容没有作用。

网友:
请教一下版主,我用了同样的电路,并且是10uf的电容,为啥自举电容两端的电压还只到7伏左右,升不上去,ir2110被欠压保护。

网友C:
将Vs接主电路的地,可以正常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Vs可以直接接地,那样不就相当于自举二极管一直导通,自举电容没有作用。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Vs接主电路的地,可以正常输出波形。

接地是可以正常输出波形,可自举电路的意义就没了阿  不接两个MOS管中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