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launchpad仿真器成功连接2812开发板

楼主:
不用把隔离芯片去掉,只需要引出线来就行了,还有要拔掉launchpad上给2807供电的电源线的跳线。我连接了7根线,不知道3.3和gnd不连接行不行,没有试,大家可以试试,不要接错线哦。。。。。。。。。。

实物图

实物图

连接了7根线

连接了7根线

网友:
那个emu0  emu1 可以不用管,前提是你的2812 开发板上emu0和emu1 分别通过电阻接到了3.3V

网友:
很给力啊,其实C2000板子上的仿真器就是个XDS100的仿真器。XDS100支持的片子应该都能用。

网友:
能连上 但是仿真不了啊 一运行就出错,不知道是我dsp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还有问下这个launchpad能在ccs3。3上运行吗,网上有人说ccs3.3不支持xds100V2

网友:
原来是我的仿真线太长了 弄短了就能仿真了

网友:
怎样在他引脚上焊个线.

网友:
用电烙铁啊 ,先把线上锡,然后再往芯片脚上焊,这不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烙铁啊 ,先把线上锡,然后再往芯片脚上焊,这不难啊

网友:
用热融胶将JTAG插座固定在板子上,使用标准的连线,可能会方便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子,为什么不连接到缓冲芯片对端呢?不知道用面包板的线可靠不.

网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35 @ 0x0)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73.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找到EMU0,EMU1,不知道正常的开发板jtag是怎样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缓冲芯片?那是隔离芯片吧,用对端的话你得给隔离芯片供电,给隔离芯片供电的话你的仿真器就连到板子上的芯片了,就相当于一个开发板连接两个dsp了,还有得把隔离芯片上下的跳冒全部拔掉啊,就是不给开发板上的dsp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你的开发板上找emu0和emu0 ,接法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