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跳舞的遥控飞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为什么机动性可以这么强

网友:
这是飘飘机的一种 属于带动力的滑翔机 一般至少用2.4GHz的4频通道控制 分为油动力和电动力两种 根据油动力和电动力的发动机不同又分成很多不同的等级 正常情况下无论是油动力还是电动力的遥控  其单次的可操作时间一般只有30分钟左右

网友:
可以根据各种舞蹈姿势写上相应的程序,让它自动进行,可行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