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芯片封装方式的散热问题

楼主:
前几天在书上看到,BGA封装形式散热比TO、DIP、LCC、QFP等好,不知道为什么,有木有大神给简单介绍下呗

网友:
看一下它的物理结构应该可以理解的。

BGA器件是通过焊接的锡球直接与PCB相连,与PCB的联系有距离短、接触面积大的特点。而针式引脚器件,引脚很细,且都是在芯片封装的周围引出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同样管脚数的BGA和其它的有引脚封装相比,器件与PCB的接触面积会大得多,自然可以通过PCB散失更多热量,QFN类封装也有类似的特点,但前者通过多引脚实现,后者通过大面积接地脚实现,故而BGA常见于多管脚封装,QFN常见于少管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