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看看这电路是干嘛用的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运放两端输入两个电平,看似比较器,不过那个电容是干嘛用的,请大神帮看看,谢谢。

网友:
积分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公司的老工程师跟我说是交流耦合用,但不知道这是个实现过程,还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运放开环应用只能做比较器而且性能比如引入正反馈,图中的电容引入了交流负反馈,用来使电路稳定,说“交流耦合”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不确切,这里称“积分电容”或“交流负反馈电容”才更佳。

网友:
实际上,楼主给的图只是原理中的一部分,我说“积分电容”也是瞎说的。因为从部分图中说明某个元件的真正作用,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突然摘出某电路的某元件,问什么道理?跟考公务员似的,,
电子元件有时在不同电路中作用不尽相同,进可能多地提供比较多的疑问的信息,比如什么产品中,或者控制的什么功能,周围有些什么器件,或者把图gei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考过公务员?

人事或者其它非开发主管招人时,也是这样的,净出些莫明其妙些题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分析下稳定过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存在什么“过程”,交流负反馈电容的引入结果降低了高频信号的增益,从而使运放电路只对低频信号作出反应。

网友:
去看我刚发的负反馈的帖子吧,对你理解这个大有帮助,电容电感什么的都是有针对性的电阻而已。

网友:
对于高频信号,那个电容就是个小电阻,相对于输入阻抗比较应该很小,所以将大部分的交流信号特别是高频反馈到了Vin-,这样就对交流产生了抑制作用。定量的说为Vout=-(Rc/Ri)*Vin.当然频率越高Rc就越小,所以输出的高频被抑制掉了

网友:
电容是传送交流信号到Vin-,说明是抑制交流信号。

网友:
单就电路来看,电容起到引入交流负反馈作用,同时隔断直流的反馈。
若次级回路加个电容耦合的话,整个电路的作用就是对交流信号跟随,放大。同时滤除直流成分。
个人理解,达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