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芯片转45度角布局对焊接影大吗?

楼主:
经常被告知不要将芯片在板子上摆成45度角,说是会影响贴装。
请问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角度不容易对准?

网友:
其实弄45度角也没问题,只是板子上这么多件都按自己的角度摆的话,空间利用率低,后面测试也麻烦,何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画PCB的时候有个体会,像LQFP的这种封装的芯片,其实放45度比较容易fanout
对机器贴装完全没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贴片是没有影响的,随便你怎么放都可以做,关键是对其他元件布局有影响,你这个QFP45度了,那其他元件是不是都要斜着?除非你把板子做成菱形。否则板子边上的面积没办法使用。pcb耗料也会增加。

网友:
对于贴片机来说,怎么放置好像没有摆放要求,我们经常有贴装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
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清楚

网友:
实际情况是是斜着放更好走线,至于说影响其他元件的~
自己画一块就知道了~

网友:
看你用什么方式 焊接

前提是这个“45度”摆放的元件,不能影响其它元件布线
如果你是人工焊接,只要你操作熟练,怎么布局都没问题;
如果是SMT,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如果是使用贴片机贴片的话,别说45度脚,任意角度都不会有影响,对红外回流焊更是不会有丝毫影响,但如果是手工贴片就是大麻烦了,生产方式才是决定性的。

网友:
斜放与正放,在走线上没有任何区别,也并不是楼主所说的容易扇出。

斜放,只对波峰焊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