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msp430f149的同一个定时器能不能同时工作在捕获和比较模式下?哪位高手知道,出来讨论一下
定时器

网友A:
定时器中不止一个捕捉和比较模块,你可以使用两个模块来分别实现捕捉和比较功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解决好周期问题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MSP430f149的定时器A有CCI1B和CCI2B捕获端口吗?是哪个引脚?(只知道P2.2是CCI0B端)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太熟,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