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射频卡实验有些错误,请问有人能指导一下嘛

楼主:
用的是野火M3 的开发板,做RFID实验,实验现象跟手册上的有些出入

这个是读卡号的实验现象,跟手册一样

但是读数据的时候就不行了,密码什么的是正确的,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请有做过的同学能指导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还是去仔细查你的代码,注意时序必须正确。

网友:
读卡号那个能成功,时序应该没问题吧?我把模拟SPI那一段给你看看

网友:
如果读卡号成功的话  读数据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操作步骤是否正确呢   建议把流程贴上来

网友:
这个就是我用的RFID的实验,能帮忙看一下吗?实在搞不定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我用的RFID的实验,能帮忙看一下吗?实在搞不定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读卡号那个能成功,时序应该没问题吧?我把模拟SPI那一段给你看看

网友:
流程图,是这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流程图,是这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里的时序指命令的时序,在电路正确的前提下,无正确响应的唯一原因就是时序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可以用了,是时序错误,前几天好了,木有来得及回复,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