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烧录lm3s800程序,求助,愿付费

楼主:
现在要烧录lm3s800程序,手头上有hex文件,由于对这个芯片不了解,不知道怎样下载到芯片上,求助,愿意付费;QQ:732144708

网友:
如果是hex文件的话,可以使用Jlink通过驱动软件直接写入进去!要是有源代码的话,可以通过编译器通过仿真器(Jlink)将程序写入!

网友:
Serial Wire Debug—Ideal for Microcontrollers.pdf (84.33 KB, 下载次数: 14) 只能帮到这儿,因为我也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有 Hex 文件的话,可以找一个 LM3S 的带仿真器板子通过 JTAG 口应该都可以下载进去。
这种板子太多了,比如原厂的  LM3S8962,LM3S9B92,LM3S9B90 等等,通过上位机软件 LM FLASH Programer 就可以下载进去。

网友:
要不下个ccs unifilash 这个工具看看
可以烧MSP430
CORTEX M3,M4, CORTEX R4